ubuntu下开启telnet服务,并在XP环境下进行远程访问

楼主:
以下方法适用于ubuntu 10.04及以上版本。
1.安装超级网络守护服务程序xinetd以及telnet服务程序telnetd.切换到超级用户
$:sudo apt-get install xinetd telnetd。或者到新立得软件包中进行查找安装
2.vi /etc/inetd.conf。 默认不存在。建立它
假如以下数据:
telnet stream tcp nowait telnetd /usr/sbin/tcpd /usr/sbin/in.telnetd
至于是什么意义,请参见有关文件
3.sudo vim /etc/xinetd.conf
编写默认守护服务程序配置文件
defaults
{
# Please note that you need a log_type line to be able to use log_on_success
# and log_on_failure. The default is the following :
# log_type = SYSLOG daemon info
        instances = 60
        log_type = SYSLOG authpriv
        log_on_success= HOST PID
        log_on_failure = HOST
        cps =25 30
}
includedir /etc/xinetd.d
4.sudo vim /etc/xined.d/telnet
编写telnet服务配置文件
service telnet
{
        disable = no
        flags = REUSE
        socket_type = stream
        wait = no
        user =root
        server = /usr/bin/in.telnetd
        log_on_failure+=USERID
}
5.重启服务。
service xinetd restart
或者
/etc/init.d/xinetd restart
6.telnet localhost
成功的话会让你输入用户名,密码。以上的设置都是针对非root用户。所以要切换到普通用户来进行telnet localhost的测试
7.默认的Ubuntu的防火墙没有开启。所以在windows xp下将防火墙关闭后,开始-运行-cmd-telnet ip地址即可连接成功,连接成功后,会让输入用户名,密码。同样是非root用户。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8.如果显示的中文是乱码,那么请下载putty这个小软件,在windows-translation这一项选择utf-8选项。然后session选项填写ip地址,端口为23。连接类型选择telnet。最后点击open就可以进行连接了。同样连接成功后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最后就可以在xp环境下操作Linux了。
9.以上是telnet的配置,我已经全部测试完毕。以后将SSH,samba等连续测试完毕。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开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