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知识

楼主:
这是模电书上为消除自激振荡而采取频率补偿的讲解,有点疑问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问题:这段讲解只是说Uo1到Uab即Ui2是常数跟频率无关,但是Us到Uo1是经过三极管T1受极电容的影响产生相移的呀?补问一下T1管才用的是不是共射极放大电路呀?

网友:
 看这么复杂的推导式俺是不敢妄答的了,不过既然被点名着猫名,就只好硬着头皮掺和两句供参考,请别太当回事。
 1、三极管极电容是会影响相位,不过该式子讨论的放大倍数A明确指的是Uo1→Ui2,不包括前段的Us→Uo1,所以在此前提下的结论是对的。
 2、T1是接成了共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又发帖了 ,又要劳驾您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