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 开发板上 的 On_board peripheral singals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TI 8962 EVA 的 On_board peripheral singals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板上的接口信号,  从图上看,有很多已经被应用于板上的 如LED\ KEY等, 若要将这些接口线应用于其他,则可将这些对应GPIO口上的JPx(为0R电阻断开.

网友:
在光蝶内带的资料的 Documentation\EK-LM3S8962_EvalBoard_UM.pdf的 24 25 26三页有详细的电路原理图,注意图中所标的Net

网友A:
楼上说得完全正确,不过我发现只去掉0欧电阻还不行,PCB上是连接了的,还需要割开

网友:
回答

从图片上可以理解,左边一排是芯片端口的名称,有些端口还复用其它的功能.右边的端口表示目前板子上所用到改端口的实际功能是什么. 比如PA3端口是用做OLED的片选端口等.
进行说明的目的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电路.
希望以上的答复使你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完全正确,不过我发现只去掉0欧电阻还不行,PCB上是连接了的,还需要割开

不会吧。。回去试试。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可曾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