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分析分析两个电路?

楼主:
这两个电路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个电路会更好一点?

网友:
路过!不知你前面连的是什么,对有过大的电流供给基极,第二个两个电阻就有限流分压的工能了,还有电容去高频。是PWM信号,这个电容在这会形响波形。。。这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
另外第二个电路的前面电阻还可以减少振荡、、、防止过冲、、、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GT是连在单片机上的 其实 就是想加个三极管把高低电平转换一下 本来只想用第一个电路来着 后来别人想用第二种电路 我是不知道哪种更合理了

网友:
如果是正方波两个都行。

网友:
 顶楼的并不是两种电路,其实是同一种反相器,只是后者加上了基极限流电阻(R63)、基-射间泻放电阻(R66)和消除毛刺的电容(C12)而已。这些杂碎究竟该不该加,如何加,是否还缺什么,跟前后的电路和应用有关。

网友:
这哥们是想控制IGT拉低启动GSM的  IGT内部有上拉 只需控制拉低多少mS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 选用第二个电路 参数再改改  还有你啥模块?

网友:
仙猫的答案更确切些,可以考虑

网友:
下面那个图是较实用的电路。

网友:
希望楼主不要停留在抄书地步。
从电路上来讲,楼主需要一个反相器,也就是饱和、截止两个状态。

从器件来讲,双极型三极管本质是电流放大器件,稍花些时间去看看三极管放大原理,可受用一生。

进入b极应是受控电流,所以,b极应有限流电阻;为了增加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b、e并接电阻;当需延迟信号,或抗干扰,b、e并接电容。

分析电路,和前后级有关,更与信号性质有关。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性质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控制IGT拉低的 用的5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