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就有这么多认识!!

楼主:
     这题目挺醒目吧!

     今天下午开始看eZ430-RF2500,就拿光盘上的例程做了个测试,测试eZ430-RF2500中两个板子的通信距离,如下图所示,两个RF模块的温度显示的是华氏温度,需要转换成咱们用的温度【华氏度 = 32 + 摄氏度 × 1.8或者 摄氏度 = (华氏度 - 32) ÷ 1.8】,呵呵!

图一

       在一个大的实验室里测试得知,此通信距离在5米左右,并且在远距离时有数据丢失现在,这里主要是通过测量温度模块来观察得到的。图二和图三是在同一个地方下我抓到的两个图,图二根本就没有检测到无线模块的温度和电压值,图三算是抓拍吧,是在刚刚有数据显示时候的页面,与图一比较可知:图二的温度显示是刚刚采集到。

图二

图三

  我参考了数据手册,上面说通信距离是50-60为什么这个板子的通信距离只有5-6??望高手解答!

下面是射频的距离参数:

By fxw451

网友:
我前阶段玩的时候感觉通信距离不是很远,而且我那个上位机没有调通!~

网友:
RF的东西我只玩过WiFi和Zigbee。距离的问题可以采用中间路由的方式。

网友:
不知你一个人说通信距离不够啊,看来PCB上的天线效率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天线的问题??
可以普及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块板子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帅气顶顶哈哈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