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红外对管做的心率测量仪

楼主:
我想用普通的红外对管结合51单片机做一个心率测量仪。

这是网上找的资料:

原理:随着心脏的搏动,人体组织半透明度随之改变。当血液送到人体组织时,组织的半透明度减小;当血液流回心脏,组织的半透明度增大。因此,本心率计将红外发光二极管产生的红外线照射到人体的上述部位,并用装在该部位另一侧或旁边的红外光电管来检测机体组织的透明程度并把它转换成电信号。由于此信号的频率与人体每分钟的脉搏次数成正比,故只要把它转换成脉冲并进行整形、计数和显示,就能实现实时检测脉搏次数的目的。

电路图:附件

请求高手分析下电路是否准确,如果有哪位做出来,希望能教教我,哪怕是有偿的也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
你主要做的是把光电信号放大,去除直流分量,放大波形,统计波形。这点路是你自己做的?

网友:
没具体看 但感觉有点冗余  应该可以做的简单些

网友:
可以先用软件仿真一下,看一下放大电路的频响是不是与预期的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看,这应该是一个测量常用的三运放电路。
听说主要是因为这个红外能检测到电压变化比较微小,而且人体上干扰较多。
不过还没具体研究,希望给点建议啊。

这个电路却是复杂了点,那是否有更简洁的设计呢?

网友:
只想取巧、抄书,楼主应先把原理搞清、搞懂,然后再讨论简化问题。

该电路充分应用了四运放。楼主可先把自己理解的电路原理贴出来,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按顶楼要求,需给上模拟电子课了。

网友:
楼主别费心了,这电路形式有错,参数也错。

网友:
两点

一个问题和一个建议:
1、你是如何在人体上选择采样点的。随脉搏震动红外透光度【或说衰耗】到底有多大范围的变化。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很难判断电路是否合理。
2、从测量角度讲,频率高测频,频率低(如本例)最好测周期,那样精度高速度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