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 sensor monitor 初感

楼主:
ez430-RF2500 总体上做得比较精致 AP只有U盘大小 两块一模一样RF子板可分别承担起收发的任务

在光盘的demo文件夹里有 Sensor Monitor Installer.exe 这个文件 这是TI做的一个演示程序,也就是文档中的A_Wireless_Sensor_Monitor_Using_the_eZ430-RF2500

对于软件的安装基本上就是一路NEXT

在装好sensor monitor后,将AP部分插到USB上会发现有MSP430 Application UART的设备

打开sensor monitor 可以看到

在menu->setting 里

可以设置温度显示的单位,俩圆球最小距离,最大最小温度等,而最大最小温度只与圆球颜色有关,温度不同圆球会相应变色,而随着信号强度的不同两圆球距离也会变化。

粗略的看了一下 信号最好可以达到96% 条件是两天线正交贴上,一米以内可以保持在40%,4米以内通讯基本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先给ED上电再插入AP会导致ED与AP连接不上,需要ED端进行重新上电。

所以建议演示时,插入AP->sensor monitor->ED上电,如遇到ED与AP连接不上可重启ED(RESET不行)

根据文档中描述ED端在MCU初始化并连接上AP之后会进入LPM3,直至1 sec timer interrupt 后开始读取电池电量,温度并发送给AP,这样充分发挥了430低功耗的优势。

另外demo是支持多个终端通讯的,AP可与14个ED端通讯(addr 0x01 to 0x1D)但sensor monitor v1.02最多只支持8个终端,文档中也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工作流程及讲解为设计者提供了较为便捷的学习途径

先写这么多,随手写的没啥构思,有点语无伦次,呵呵。

网友:
LZ有没有测试一下具体的最远传输距离有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视的话应该5米左右 大概一个寝室少一点的距离 没有空旷的场子和米尺就只能估计一下。。。

网友:
调试器很小,很牛拜!试试这个调试器能不能debug其他的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仅支持MSP430F20xx和MSP430F22xx的仿真下载 不过在ourdev看到过把eZ430-RF2500仿真器升级到最新版本的eZ430-Chronos仿真器的帖子 等会我开个贴把那个转过来

网友:
很不错哈哈哈加油顶顶,有时间得弄个430最小系统玩玩哈哈哈

网友:
请问有没有可以显示各种比如湿度光照等的类似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