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I2C总线上连接多个SHT21怎么实现啊。

楼主:
请教各位,看SHT21说明上写的所有I2C的地址都是相同的,如果挂接多个SHT21,怎么实现多点的采集和控制呢?谢谢

网友:
我觉得如果地址全都是相同的肯定是需要额外的什么配置,你可以仔细看下数据手册呀!~在或者就是不能怪载多个!~为什么不换种片子!~

网友:
地址都是相同的,两线的IIC就很不好办了,你看一线的18b20,它的就是有唯一的地址

网友:
1、如手册所说,写E给info@sensirion.com寻求解决。
2、串入I2C缓冲器 LTC4302-1/LTC4302-2 构筑多地址。
3、自己做硬件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详细的办法

网友:
地址问题

请问下楼主,你的SHT21访问地址是多少啊,是0x80不?

我现在访问后ACK位为高电平,如果地址是0x80,没有写错,是说明芯片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