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功放选择中的小窍门

楼主:
无论是否汽车音响的发烧友,面对这些充满金属质感的器材都会被其特有的磁性所深深吸引。但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选购称心满意的音响器材却是个难题。
下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些功放选择中的几点小窍门。
确定同一基准比较功放功率
功率是音响系统中最重要的参数,表示音响系统带负载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在购买时首先应注意的地方。但如果各个厂家都用各自不同的测定基准来标识产品性能,缺少足够的认识往往很难作出客观比较。功放亦是如此,在查看功放功率的标识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电池电压。
汽车电池的电压是经常变化的,对于两种常用标识:14.4V/100W、12V/100W的功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功率说明。由于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电压基本上在12V左右,因此在12V电压状态下所测得的功率值更为接近真实情况。而且以持续电压12V为基准标识功率的功放在达到12V以上时可以达到获得更大的功率。
其二,谐波失真率THD。
在比较功放的持续输出功率时,需在相同(或是较为接近)THD值下进行。不同的THD值下测试出的音质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有的时候其标识的最大功率很高,但很有可能它的失真和噪音也同样很高。因此在检查最大功率的同时也应留意其所标识的THD值。
其三,频率范围。
功放的持续功率输出应在其实际使用的频率范围内进行检测。对于功放的功率,应要求标识完整的检测范围,仅标识某个频率时功率值没有任何意义。
在确定了同一基准后,我们就可以来比较功放功率了。通常,在选购音响系统时一般来说遵循大功率输出原则。功放的输出功率越大,表明它们驱动扬声器的能力也越强。功放的功率应大于喇叭的指示功率,如果选用的功率偏小,在长期使用大功率输出时,容易烧坏,还会导致音质差、失真等故障的出现。
优质功放应具备的因素
当然,只凭大功率的文字介绍是不能够较好地了解功放好坏。优质的功放还必须能迅速反应出音乐信号的峰值,同时能够对应强有力的重低音,并且在低失真/低噪音状态下能够提供平稳的输出。要满足以上这些要求,就必须具备如下几点:
首先,是性能优良的电源。这是左右功放音质的关键。其电源部与放大部应分离设计,可降低噪音。采用大型升压变压器提高供给稳定的电流,以及大型电容器,能更加迅速地做出反应,供给放大所需的电流。
其次,内置的参数等化器。车用音响与家用音响有很大的不同,扬声器的安装位置十分有限,声音的调节十分重要。此外,由于头枕和车窗的遮音效果以及低音扬声器的安装角度所导致的声波混乱,都会汽车音响系统的声音效果。这时起作用的就是参数等化器,它能够对上述原因造成的声波的波峰、波谷进行补偿,调节出平滑的声场。
二、发动机控制单元(ECU)的改进
1.发动机控制单元程序的优化
根据汽车在不同地区的使用要求,可以通过修改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程序来增加发动机功率,达到提升汽车动力性的目的。汽车出厂时,厂家对于发动机控制单元的一些参数标定留有较大的可调整余地,改进发动机控制单元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发动机的潜在能力。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程序修改后,需要使用专用仪器进行路试检测,有条件的可以在电涡流测功机上进行检测,以便得到更精确的数据,待完全调校好以后再装车路试。
修改发动机控制单元程序的方法通常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是通过换芯片、加装机板或者重新写入程序等方法,对原车发动机控制单元进行改进;第二种是不改动原车发动机控制单元,而是在其输出端连接辅助装置,从而改变原车电脑的输出讯号,达到不同的控制效果;第三种是更换功能更强大的发动机控制单元。
2.可变电脑控制
可变电脑控制是指在一辆车上安装3块发动机控制单元,分别按照发动机低速、正常及最大功率输出3种运转状态设计程序,并按照实际需要,切换相应的控制单元工作。如果这3种工作模式采用1块控制单元来实现,程序控制难度将大幅增加,而当控制单元出现故障时,汽车就不能运行了,故从安全可靠的角度和易于实现的角度来考虑,采用3块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设计更为合理。
三、加强对汽车的养护
1.提高汽车保养技术水平
及时而正确的保养会使汽车的使用寿命延长,是保证行车安全和发挥汽车动力性的重要环节。维修企业在汽车保养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保证服务的质量,并提高维修人员的保养技术水平。
(1)在对车辆进行保养时,为了避免遗漏项目,维修企业应尽量采用“双人操作”法,并要求维修人员保证每一项保养的质量都符合要求,达到技术规范。
(2)对维修技术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讨论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讲解一些新车型、新技术知识,以达到提高汽车维修人员技术水平的目的。
(3)对于更换的零部件要使用原厂配件或符合标准的正规厂家生产的配件,保证其使用性能和寿命达到原厂规定的要求。
(4)指导用户掌握最基本的汽车保养知识,使他们能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
2.使用优质燃油和润滑油
(1)要选择清洁、符合质量要求的优质燃油。不清洁的燃油会导致油路不畅,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燃油会使发动机产生积炭,甚至产生爆震或出现机件被腐蚀的情况。只有选择正确标号、清洁以及优质的燃油才能使汽车的动力性充分发挥出来。
(2)改善润滑油质量。润滑油包括机油、齿轮油和油脂等产品,选用的润滑油要符合API标准。润滑油质量的改善更进一步保证了其在高温、高压下不变质,防止胶质、积炭和酸性物质生成,还可以起到增加油膜厚度、减少运动件之间磨损、保护机件不被腐蚀、增加发动机功率、降低噪声以及延长机件使用寿命的作用。
3.合理选用添加剂
(1)汽油添加剂。在汽油中加入添加剂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炭、降低油耗、避免汽车发动机金属表面氧化、防止输油管路及油路系统的锈蚀、清洁油路的作用。
(2)柴油添加剂。用于柴油的添加剂,如柴油防凝剂可改善柴油的低温流动性,防止低温时柴油冻结。
(3)机油添加剂。在机油中加入添加剂以后,有利于改善起动性能;可以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提高功率;活塞和气缸之间的密封性提高,因此会明显地提高气缸压力、从而使发动机的动力性得到提升。
(4)齿轮油添加剂。齿轮油添加剂具有以下作用:降低机械传递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发动机油耗;提高油膜强度,提升齿轮油的抗极压性能,避免齿轮表面产生胶合、磨损、塑性变形、疲劳和断裂等损伤。http://www.srvee.com/html/67/n-50567.html
(5)空调系统添加剂。用于空调系统的添加剂,能降低空调系统的能量消耗、减轻摩擦及噪声、清除异味、延长压缩机油填充周期以及系统中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本文来自赛微电子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srvee.com/html/67/n-505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