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一个文件删除了

楼主:
非root用户,操作太麻烦了。就一直在root用户下,没想到不小心删除掉一个文件。用网上的方法debugfs+lsdel命令怎么也找不到删除掉的文件。幸好删除的不是启动文件,只是一个日志配置文件。为了放置此类错误的发生。用网上找到的一个方法,测试了一遍。还不错。
1.切换到root家目录,新建一个.trash目录。mkdir -p .trash
2.vi ~/.bashrc
在alias l='ls -CF'下添加
alias vi=vim    ##注意这一行如果以前没有,请加上
alias rm=trash
 trash()
         mv $@ ~/.trash/
3.保存,关闭终端,重新打开终端。以后再用rm命令时,会自动把删除的文件放到.trash文件夹下。大家可以定期自己清理。
4.要用别名,让其开机自动启动的话,修改对应家目录下的.bashrc文件即可。

网友:
有时候去别的机子再拷贝个文件过来就行

网友:
呵呵
别用root工作,这不是放不方便的问题。win下的坏习惯。不就是个sudo命令吗,不麻烦吧。
现在的win不也学unix/linux关键操作要验证?
用普通用户的话即使中了病毒病毒也没有权限操作系统文件。

网友:
呵呵,root用户具有最大权限。双刃剑啊,用的时候也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