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2C Config

楼主:
I2C_Config IIC_Configt ={
      0,//主模式
      0,
      (20-5),//scl low time
      (20-5),
      1,
      0,
      0x4EA0,
      (75-1)
}
1.什么是主模式?
2.SCL时钟脉冲低电平的有效时间为(20-5),这个表达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主模式是电脑------->DSP,后面是始终的配置。。。。。可以调节的。。。。。

网友:
那20-5表示的是多少呢? 我知道是表示SCL时钟脉冲低电平有效时间,但是不明白这个表达方式,是15的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