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样片申请 Q&A

楼主:
1.      -----Maxim提供MR16灯的换代方案吗?

2.      在使用MAX6955器件做LED显示和键盘驱动时,当我在写入要显示的字符时,器件能正常显示,但是当我读取键盘键值时,不能正常读取,根据数据资料说明,读取时序和写入时序应该是一样的,唯一的变化就是将R/W位由写变为读,我也是按照说明去做的,可是仍然读不回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

MAX6955进行读操作时,首先要先进行一次写操作,写操作按照下图进行:

其中D15—D8为要读取的地址。然后重新发送起始位+从地址+(R/W=1),就能读取上次写操作对应地址中的数据了。

3.      使用MAX197时,CLK外接100pF的电容,按照数据资料,应该可以产生1.56MHz的时钟输出,为何上电以后看不到?

MAX197上电的时候,时钟模式默认为外时钟模式,需要外接时钟到CLK引脚,因此要使用内时钟模式,必须先将时钟模式改为内时钟模式后,才能看到1.56MHz的时钟输出。

4.      使用MAX7219做LED驱动,工作环境温度大概为50-60摄氏度,工作几分钟以后,芯片就停止工作。下电后冷却一段时间,重新上电后又能工作,但是马上就又进入停止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MAX7219的为LED驱动器,工作时消耗的电流很大,因此一定要注意器件散热。芯片消耗的功率和LED的驱动电流有直接的关系,举例说明如下:
器件消耗的功率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PD = (V + x 8mA) + (V+ - VLED)(DUTY x ISEG x N);
其中V +为电源电压,VLED为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DUTY 为占空比,ISEG为设置二极管电流,N为二极管数量。
假设ISEG = 40mA, N = 8, DUTY = 31/32, VLED = 1.8V (40mA), V+ = 5.25V;
则PD = 5.25V(8mA) + (5.25V - 1.8V)(31/32 x 40mA x 8) = 1.11W;
由于TJ(MAX) = TA + PD x θJA;
根据数据手册中的说明:最大结温(TJ) = +150°C;θJA=+80°C/W (24 CERDIP)
可计算TA = +61.2°C,也就是说保证芯片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最大为+61.2°C。对于不同的器件封装,θJA不同,因此工作温度也不一样,如果保证器件在驱动最大电流时正常工作,对PDIP封装而言,最大环境温度为+66.7°C,而SO封装为+55.6°C。因此根据您的工作环境温度,建议您降低驱动电流,并对器件进行很好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