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器做的24V/20A的短路保护电路怎么都实现不了保护效果,请各位大侠帮下

楼主:
我做了个24V/20A的系统,想做个短路保护电路,想法就是通过检测R2两端的电压给比较器,当系统正常时,比较器的同相端电压大于反向端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Q3截止,当短路时比较器输出反向让Q3导通。

问题是比较器输出无法让Q3导通,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小弟,小弟是新手希望大家说的详细点,在此拜过了!

网友:
也想知道原图

网友:
电路有问题,应该把原图贴出
既然仿真可以调制R6,R7值

网友:
输出短路之后24v还是24v吗?还能让比较器工作吗?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