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例子这一句没看明白

楼主:
请问: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 << 16);                             /* 打开SYSAHB中IOCON的时钟      */

打开IOCON时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IOCON是“管脚配置寄存器模块”,作用是“复用”管脚的功能。
比如你想把PIO1.11脚复用为AD7,就需要用到IOCON
系统默认这个功能模块时关闭着的,为了省电么!需要的时候就打开,就是把IOCON的时钟打开。

ration.5d6d.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无比感谢啊 您太厉害了 谢谢  真想和您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都是皮毛!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用户手册里有一个叫系统AHB时钟控制寄存器
那里都有。
可以找下武大的UP做的翻译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还是要看书仔细的哇  我刚学习LPC的 呵呵 还没几天呢 谢谢您的指导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