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连线

楼主:
请问高手们

其他元件是可以连线的 可是自己制作的封装  焊盘的线 竟然只能在封装里面画  不能划到外面去 为什么呢?

网友:
就是这个1脚 不知道为什么 TOP层的线 只能在黄色边框里面

网友:
本人今天刚学PCB 比较菜 谢谢指导

网友:
你自己制作的焊盘封装不正确,1脚要用PAD!~

网友:
观望中啊 !!

网友:
就是 你那个直插件焊盘颜色咋是黄地呢 封装的层有问题了吧

网友:
4楼回答正确,LZ你封装画错了。
你把PAD放在topoverlay了

网友:
你做的焊盘和你要连的管脚不在一个层中

请检查你的焊盘,是否设错了层,比如只在顶层或底层

网友:
封装有问题

封装没有画好  用错了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这个错误已发现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鱼儿 请问下哦 我的右边那个封装是不是也错了 怎么回事红色的焊盘呢 也放错地方了吧

网友:
封装层出错了哦!  建议把所有层都打开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