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9B96开发板讨论之原理图(已上传SCH图)

楼主:
这个周末两天时间把原理图画出来了,最近工作比较忙迟到了,请大家原谅,个人水平有限请大家多提意见多出主意,个人觉得把所有能想到的外设都画上去了,争取整个板子成本控制在200以内,我的想法是对提供有益建议比较大的几位朋友可以赠送PCB和部分芯片,积极参与的我可以提供全部原理图源文件和全部封装

原理图

网友:
ft2232的晶振少根线,小fault 呵呵
9B96的片子的LDO最好外接一的如FAN2558S12X的芯片,TI的板子也接的,具体不接有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网友:
板子功能挺全

网友:
JTAG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这样做是要保证 不使用板载的调试器的时候可以用外部的调试器?
还是要做到 不调试板载的CPU而是当做 调试器 去调试外部的CPU呢?
建议加 跳线隔离开
因为没有实际这样做过,感觉这样会因为信号方向和电平问题,而导致调试出问题。

网友:
至于LDO那块就不说了,芯片的版本太多了,如果是B1则要外加芯片
如果是C3要外加上电序列控制。。。
所以为了降低成本还是什么都不要加了
毕竟这不是一块工控的板子……

网友:
板子功能很强大,我觉得主要还是jTAG电路是不是需要独立出来

网友:
SD卡的电路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
欢迎大家提意见,上面大家提的我都记下了,9B96我没有考虑B1版的,JTAG部分我是验证了的,到时可以加个跳线用外部JLINK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3和C5版本的芯片,根据最新勘误表,FLASH 只能擦写100次,用来做开发板,明显不合适了
非要做开发板的话,只能选择在SRAM调试了=。=
那么肯定只能选C1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建议 CAN输出的终端电阻加上跳线
虽然做为开发板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难免会有人同时弄很多块测CAN通信,
那么就需要通过跳线去掉一部分电阻了,只要保证有两个终端电阻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记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对最新勘误表给出的那个100次的限制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我没理解错,那个意思就是C3和C5的FLASH只能擦写100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止100次,我现在手里有C1和C3的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C3的板子,坏过一片了,没搞明白是不是擦写的原因,但是最新的勘误表你看了么?
那上面的意思是不是最大擦写次数100次呢?
可以的话LZ 去看下勘误表,然后问下TI 或者利尔达吧~
毕竟你有这个人脉
而我是一个人在战斗,英文不好,只能按字面意思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我比较好奇你的屏的型号,
工作量不小啊,要重写液晶的驱动了呢
膜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屏有现成的9320/9325的驱动,我发到坛子上了的,自己移植的

网友:
太帅了

PCB似乎很难画~~

网友:
楼主辛苦咯
不知和STM32比有啥优势??

网友:
如果TFT是自备,那是不是要统一买一样的来匹配板子上的TFT引脚封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口那块是不是也要加上上拉电阻呢,
当然了,目的是为了防止上电的瞬间串口输出乱码
原因 就是TI本身的板子的CAN的那块电路已经加了下拉电阻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

网友:
24C02 时钟线和信号线 要不要上拉??

网友:
PCB 确实难画了

想了想,如果两层板画这么多东西,确实难画了
最起码大地会被分割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上4层吧,嘉利创打板也很便宜,500多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下来看看,顶顶楼主赞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4层成本还是贵很多的,主要是用不上2层足够了

网友:
建议加入ESD保护器件,比如在RS232电路里加上PESD15VL2BT。很便宜而且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期待这块板子能早点出来哦。

网友C:
建议LZ内核电压用外部LDO提供吧,至少要在板上保留外部LDO的位置,到时候焊不焊看具体情况了。我的板子用内部LDO FLASH下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LZ内核电压用外部LDO提供吧,至少要在板上保留外部LDO的位置,到时候焊不焊看具体情况了。我的板子用内部LDO FLASH下不进去

 LZ的内核电压当然是由外部LDO提供的。不解。

网友:
建议把RS232去掉吧
换成PL2303或者CH341T之类的USB转串口TTL的吧
这样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放那么大个的串口座了。

SPI处的上啦电阻 直接加到MCU出SPI那儿就可以了吧?

网友:
纯支持 搞好了 我订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显LZ的是内部的LDO自己提供的……
再去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坛子里的帖子,我发过封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真是辛苦呀,这么晚还没休息。支持一个

网友:
弄好了我也要订一块

网友:
支持fengzhang兄弟,板子不错

网友:
关注中……什么时候开始呢~~

网友:
呵呵,等板子画好了,我可以帮忙审一下PCB哦!

网友:
初学中 好想弄一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加12864的液晶 初学 求lz原理图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把原理图传到坛子上了,大家一起修改完善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和开发板没什么差别了吧,要不就把一些外围可能用到的功能芯片都画上去,什么3g/gprs,wifi,蓝牙,zigbee,rf/13.56M(超高频的有点贵,可以不考虑),红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次,有没有搞错?

网友:
楼主你怎么这么可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