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或PLC选型

楼主:
现有一采用DC/AC电磁感应加热装置,DC侧在400V-650V间能正常工作,最大功率不超过8kW。现打算选用单片机或PLC设计控制电路。

对单片机或PLC要求具有以下要求:

1,集成4路以上精度8位以上ADC,用于检测DC侧电压和电流,电压采用分压方式检测,电流采用霍尔传感器检测

2,能够具有至少2路频率相同可调,但相位和脉宽能独立可调的PWM输出,用于控制H桥IGBT逆变

对于单片机最好还具有以下功能:

3,出去用于PWM输出的定时计数器外还能具有1个自动重装的16位定时计数器,以实现精确定时;以及一个用于计数的定时计数器

4,具有1个最好是2个电压比较器,用于检测IGBT温度是否过高

5,ADC能够外接电压基准,一般片内基准电压低,因为ADC要检测400V-650V的直流电压,基准电压低会导致分压比例过大增大误差

6,5V电源

7,单片机最好具有4个以上的IO端口,因为有至少4个数码管显示并才打算采用动态扫描占用了12个引脚

目前已了解的资料看,有:

51系列的单片机

1,飞利浦P87C552等,PWM输出相位不可调;16位定时计数器好像不具有自动重装功能;没有电压比较器

2,STC12C系列,PWM输出相位不可调;除最新出的具有自动重装16位定时计数器以前的5410,5620,5A60都不具备自动重装16位定时计数器;没有电压比较器;ADC不能外接电压基准

3,C8051F系列,PWM输出相位不可调;大部分使用3V电源

4,AVR单片机,能够输出相位和脉宽可调的PWM,但是MEGA8,16,32只有1个16位定时计数器用于控制2路相位和脉宽可调的PWM输出,现在不清楚这2路PWM能否设置不同的相位和脉宽MEGA64,128有2个16位定时计数器,但是也不清楚这两个定时计数器控制输出的PWM能否设置不同的相位和脉宽?AVR单片机只有1个电压比较器

PLC

PLC能否实现输出2路频率相同可调,但相位和脉宽能独立可调的PWM

请教各位解答。本人以前使用的是51单片机,没有用过AVR单片机和PLC,期望各位推荐合适与51单片机接近的单片机,万一不行再换其他单片机或PLC。谢谢!

网友:
和51接近的最好选用80F51了,向上兼容。也可以选择AVR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上手的,网上资料也多。PLC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