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B96的FLASH擦写次数

楼主:
根据官方给出的最新版本勘误表

对于C3 和C5版本的芯片 FLASH 最大擦写次数为100次,

所以童鞋们注意了,最好还是在SRAM里调程序,而不要烧到FLASH里去

下面是相应的说明截图

网友:
请大家相互通知吧,我表示很蛋疼啊……
我已经烧废了一片C3了

网友:
而且根据描述,凡是130nM 的产品线的型号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果然没人关心这个,还是做产品的多,
如果用开发板学东西的人早就叫了
“这还让人调试么,哪天不得烧个10来遍啊”

目前只能劝告做产品的童鞋即便用FLASH ,也不要拿空白部分的FLASH 当EEPROM用

但愿我多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总是慧眼独到,发现别人没发现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呢?
C3和C5都是130nm产品线的吗?
TI 什么时候才会不采用这个第三方的flash呢?
如何在SRAM中调试程序呢?
这个芯片本来就很贵的,100次很快就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能像stm32样吧代码写道sram中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 的 Workaround里边也没有提到这点,我记到好像论坛上有这样的一个帖子。

网友:
已经得到确认

昨天给TI的 分销商打电话得到确认
这个100次 是指 当flash烧写超过100次之后 有万分之二的几率损坏
而这个损坏通常是 长时间断电放置,再上电后,FLASH的数据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该怎么调程序就怎么调程序吧,没什么影响了
只要不把FLASH 当模拟的EEPROM用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及时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