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和sudo的区别与使用(转载自CHINAUNIX.NET,作者若寒)

楼主:
                                       su和sudo的区别与使用
一.   使用 su 命令临时切换用户身份

1、su 的适用条件和威力

su命令就是切换用户的工具,怎么理解呢?比如我们以普通用户beinan登录的, 但要添加用户任务,执行useradd ,beinan用户没有这个权限,而这个权限恰恰由root所拥有。解决办法无法有两个,一是退出beinan用户,重新以root用户登录,但这种办法 并不是最好的;二是我们没有必要退出beinan用户,可以用su来切换到root下进行添加用户的工作,等任务完成后再退出root。我们可以看到当然 通过su 切换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通过su可以在用户之间切换,如果超级权限用户root向普通或虚拟用户切换不需要密码,什么是权力?这就是!而普通用户切换到其它任何用户都需要密码验证;

2、su 的用法:

su [OPTION选项参数] [用户]

-, -l, --login 登录并改变到所切换的用户环境;

-c, --commmand=COMMAND 执行一个命令,然后退出所切换到的用户环境;

至于更详细的,请参看man su ;

3、su 的范例:

su 在不加任何参数,默认为切换到root用户,但没有转到root用户家目录下,也就是说这时虽然是切换为root用户了,但并没有改变root登录环境;用户默认的登录环境,可以在/etc/passwd 中查得到,包括家目录,SHELL定义等;

[beinan@localhost ~] $ su
Password:
[root@localhost beinan]# pwd
/home/beinan

su 加参数 - ,表示默认切换到root用户,并且改变到root用户的环境;

[beinan@localhost ~] $ pwd
/home/beinan
[beinan@localhost ~] $ su -
Password:
[root@localhost ~]# pwd
/root

su 参数 - 用户名

[beinan@localhost ~] $ su - root 注:这个和su - 是一样的功能;

Password:

[root@localhost ~]# pwd

/root

[beinan@localhost ~] $ su - linuxsir 注:这是切换到 linuxsir用户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密码;

[linuxsir@localhost ~] $ pwd 注:查看用户当前所处的位置;

/home/linuxsir

[linuxsir@localhost ~] $ id 注:查看用户的UID和GID信息,主要是看是否切换过来了;

uid=505(linuxsir) gid=502(linuxsir) groups=0(root),500(beinan),502(linuxsir)

[linuxsir@localhost ~] $

[beinan@localhost ~] $ su - -c ls 注:这是su的参数组合,表示切换到root用户,并且改变到root环境,然后列出root家目录的文件,然后退出root用户;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root的密码;

anaconda-ks.cfg Desktop install.log install.log.syslog testgroup testgroupbeinan testgrouproot

[beinan@localhost ~] $ pwd 注:查看当前用户所处的位置;

/home/beinan

[beinan@localhost ~] $ id 注:查看当前用户信息;

uid=500(beinan) gid=500(beinan) groups=500(beinan)

4、su的优缺点;

su 的确为管理带来方便,通过切换到root下,能完成所有系统管理工具,只要把root的密码交给任何一个普通用户,他都能切换到root来完成所有的系统 管理工作;但通过su切换到root后,也有不安全因素;比如系统有10个用户,而且都参与管理。如果这10个用户都涉及到超级权限的运用,做为管理员如 果想让其它用户通过su来切换到超级权限的root,必须把root权限密码都告诉这10个用户;如果这10个用户都有root权限,通过root权限可 以做任何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对系统的安全造成了威协;想想Windows吧,简直就是恶梦;“没有不安全的系统,只有不安全的人”,我们绝对不能保证这 10个用户都能按正常操作流程来管理系统,其中任何一人对系统操作的重大失误,都可能导致系统崩溃或数据损失;所以su 工具在多人参与的系统管理中,并不是最好的选择,su只适用于一两个人参与管理的系统,毕竟su并不能让普通用户受限的使用;超级用户root密码应该掌 握在少数用户手中,这绝对是真理!所以集权而治的存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sudo 授权许可使用的su,也是受限制的su

1. sudo 的适用条件

由于su 对切换到超级权限用户root后,权限的无限制性,所以su并不能担任多个管理员所管理的系统。如果用su 来切换到超级用户来管理系统,也不能明确哪些工作是由哪个管理员进行的操作。特别是对于服务器的管理有多人参与管理时,最好是针对每个管理员的技术特长和 管理范围,并且有针对性的下放给权限,并且约定其使用哪些工具来完成与其相关的工作,这时我们就有必要用到 sudo。

通过sudo,我们能把某些超级权限有针对性的下放,并且不需要普通用户知道root密码,所以sudo 相对于权限无限制性的su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sudo 也能被称为受限制的su ;另外sudo 是需要授权许可的,所以也被称为授权许可的su;

sudo 执行命令的流程是当前用户切换到root(或其它指定切换到的用户),然后以root(或其它指定的切换到的用户)身份执行命令,执行完成后,直接退回到当前用户;而这些的前提是要通过sudo的配置文件/etc/sudoers来进行授权;

2、从编写 sudo 配置文件/etc/sudoers开始

sudo的配置文件是/etc/sudoers ,我们可以用他的专用编辑工具visodu ,此工具的好处是在添加规则不太准确时,保存退出时会提示给我们错误信息;配置好后,可以用切换到您授权的用户下,通过sudo -l 来查看哪些命令是可以执行或禁止的;

/etc/sudoers 文件中每行算一个规则,前面带有#号可以当作是说明的内容,并不执行;如果规则很长,一行列不下时,可以用\号来续行,这样看来一个规则也可以拥有多个行;

/etc/sudoers 的规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别名定义,另一类是授权规则;别名定义并不是必须的,但授权规则是必须的;

3、/etc/sudoers 配置文件中别名规则

别名规则定义格式如下:

Alias_Type NAME = item1, item2, ...

Alias_Type NAME = item1, item2, item3 : NAME = item4, item5

别名类型(Alias_Type):别名类型包括如下四种

Host_Alias 定义主机别名;

User_Alias 用户别名,别名成员可以是用户,用户组(前面要加%号)

Runas_Alias 用来定义runas别名,这个别名指定的是“目的用户”,即sudo 允许切换至的用户;

Cmnd_Alias 定义命令别名;

NAME 就是别名了,NMAE的命名是包含大写字母、下划线以及数字,但必须以一个大写字母开头,比如SYNADM、SYN_ADM或SYNAD0是合法的,sYNAMDA或1SYNAD是不合法的;

item 按中文翻译是项目,在这里我们可以译成成员,如果一个别名下有多个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通过半角,号分隔;成员在必须是有效并事实存在的。什么是有效的 呢?比如主机名,可以通过w查看用户的主机名(或ip地址),如果您只是本地机操作,只通过hostname 命令就能查看;用户名当然是在系统中存在的,在/etc/paswd中必须存在;对于定义命令别名,成员也必须在系统中事实存在的文件名(需要绝对路 径);

item成员受别名类型 Host_Alias、User_Alias、Runas_Alias、Cmnd_Alias 制约,定义什么类型的别名,就要有什么类型的成员相配。我们用Host_Alias定义主机别名时,成员必须是与主机相关相关联,比如是主机名(包括远程 登录的主机名)、ip地址(单个或整段)、掩码等;当用户登录时,可以通过w命令来查看登录用户主机信息;用User_Alias和 Runas_Alias定义时,必须要用系统用户做为成员;用Cmnd_Alias 定义执行命令的别名时,必须是系统存在的文件,文件名可以用通配符表示,配置Cmnd_Alias时命令需要绝对路径;其中 Runas_Alias 和User_Alias 有点相似,但与User_Alias 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Runas_Alias 定义的是某个系统用户可以sudo 切换身份到Runas_Alias 下的成员;我们在授权规则中以实例进行解说;别名规则是每行算一个规则,如果一个别名规则一行容不下时,可以通过\来续行;同一类型别名的定义,一次也可 以定义几个别名,他们中间用:号分隔,

Host_Alias HT01=localhost,st05,st04,10,0,0,4,255.255.255.0,192.168.1.0/24 注:定义主机别名HT01,通过=号列出成员

Host_Alias HT02=st09,st10 注:主机别名HT02,有两个成员;

Host_Alias HT01=localhost,st05,st04,10,0,0,4,255.255.255.0,192.168.1.0/24:HT02=st09,st10 注:上面的两条对主机的定义,可以通过一条来实现,别名之间用:号分割;

注:我们通过Host_Alias 定义主机别名时,项目可以是主机名、可以是单个ip(整段ip地址也可以),也可以是网络掩码;如果是主机名,必须是多台机器的网络中,而且这些机器得能 通过主机名相互通信访问才有效。那什么才算是通过主机名相互通信或访问呢?比如 ping 主机名,或通过远程访问主机名来访问。在我们局域网中,如果让计算机通过主机名访问通信,必须设置/etc/hosts, /etc/resolv.conf ,还要有DNS做解析,否则相互之间无法通过主机名访问;在设置主机别名时,如果项目是中某个项目是主机名的话,可以通过hostname 命令来查看本地主机的主机名,通过w命令查来看登录主机是来源,通过来源来确认其它客户机的主机名或ip地址;对于主机别名的定义,看上去有点复杂,其实 是很简单。

如果您不明白Host_Alias 是怎么回事,也可以不用设置主机别名,在定义授权规则时通过ALL来匹配所有可能出现的主机情况。如果您把主机方面的知识弄的更明白,的确需要多多学习。

User_Alias SYSAD=beinan,linuxsir,bnnnb,lanhaitun 注:定义用户别名,下有四个成员;要在系统中确实在存在的;

User_Alias NETAD=beinan,bnnb 注:定义用户别名NETAD ,我想让这个别名下的用户来管理网络,所以取了NETAD的别名;

User_Alias WEBMASTER=linuxsir 注:定义用户别名WEBMASTER,我想用这个别名下的用户来管理网站;

User_Alias SYSAD=beinan,linuxsir,bnnnb,lanhaitun:NETAD=beinan,bnnb:WEBMASTER=linuxsir 注:上面三行的别名定义,可以通过这一行来实现,请看前面的说明,是不是符合?

Cmnd_Alias USERMAG=/usr/sbin/adduser,/usr/sbin/userdel,/usr/bin/passwd [A-Za-z]*,/bin/chown,/bin/chmod

注意:命令别名下的成员必须是文件或目录的绝对路径;

Cmnd_Alias DISKMAG=/sbin/fdisk,/sbin/parted
Cmnd_Alias NETMAG=/sbin/ifconfig,/etc/init.d/network
Cmnd_Alias KILL = /usr/bin/kill
Cmnd_Alias PWMAG = /usr/sbin/reboot,/usr/sbin/halt
Cmnd_Alias SHELLS = /usr/bin/sh, /usr/bin/csh, /usr/bin/ksh, \
/usr/local/bin/tcsh, /usr/bin/rsh, \
/usr/local/bin/zsh

注:这行定义命令别名有点长,可以通过 \ 号断行;

Cmnd_Alias SU = /usr/bin/su,/bin,/sbin,/usr/sbin,/usr/bin

在上面的例子中,有KILL和PWMAG的命令别名定义,我们可以合并为一行来写,也就是等价行;

Cmnd_Alias KILL = /usr/bin/kill:PWMAG = /usr/sbin/reboot,/usr/sbin/halt 注:这一行就代表了KILL和PWMAG命令别名,把KILL和PWMAG的别名定义合并在一行写也是可以的;

Runas_Alias OP = root, operator

Runas_Alias DBADM=mysql:OP = root, operator 注:这行是上面两行的等价行;至于怎么理解Runas_Alias ,我们必须得通过授权规则的实例来理解;

4、/etc/sudoers中的授权规则

授权规则是分配权限的执行规则,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定义别名主要是为了更方便的授权引用别名;如果系统中只有几个用户,其实下放权限比较有限的话,可以不用定义别名,而是针对系统用户直接直接授权,所以在授权规则中别名并不是必须的;

授权规则并不是无章可寻,我们只说基础一点的,比较简单的写法,如果您想详细了解授权规则写法的,请参看man sudoers

授权用户 主机=命令动作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但在动作之前也可以指定切换到特定用户下,在这里指定切换的用户要用( )号括起来,如果不需要密码直接运行命令的,应该加NOPASSWD:参数,但这些可以省略;举例说明;

实例一:

beinan ALL=/bin/chown,/bin/chmod

如果我们在/etc/sudoers 中添加这一行,表示beinan 可以在任何可能出现的主机名的系统中,可以切换到root用户下执行 /bin/chown 和/bin/chmod 命令,通过sudo -l 来查看beinan 在这台主机上允许和禁止运行的命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省略了指定切换到哪个用户下执行/bin/shown 和/bin/chmod命令;在省略的情况下默认为是切换到root用户下执行;同时也省略了是不是需要beinan用户输入验证密码,如果省略了,默认为是需要验证密码。

为了更详细的说明这些,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公式;

授权用户 主机=[(切换到哪些用户或用户组)] [是否需要密码验证] 命令1,[(切换到哪些用户或用户组)] [是否需要密码验证] [命令2],[(切换到哪些用户或用户组)] [是否需要密码验证] [命令3]....

注解:

凡是[ ]中的内容,是可以省略;命令与命令之间用,号分隔;通过本文的例子,可以对照着看哪些是省略了,哪些地方需要有空格;

在[(切换到哪些用户或用户组)] ,如果省略,则默认为root用户;如果是ALL ,则代表能切换到所有用户;注意要切换到的目的用户必须用()号括起来,比如(ALL)、(beinan)

实例二:

beinan ALL=(root) /bin/chown, /bin/chmod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实例中的那行去掉,换成这行;表示的是beinan 可以在任何可能出现的主机名的主机中,可以切换到root下执行 /bin/chown ,可以切换到任何用户招执行/bin/chmod 命令,通过sudo -l 来查看beinan 在这台主机上允许和禁止运行的命令;

实例三:

beinan ALL=(root) NOPASSWD: /bin/chown,/bin/chmod

如果换成这个例子呢?表示的是beinan 可以在任何可能出现的主机名的主机中,可以切换到root下执行 /bin/chown ,不需要输入beinan用户的密码;并且可以切换到任何用户下执行/bin/chmod 命令,但执行chmod时需要beinan输入自己的密码;通过sudo -l 来查看beinan 在这台主机上允许和禁止运行的命令;

关于一个命令动作是不是需要密码,我们可以发现在系统在默认的情况下是需要用户密码的,除非特加指出不需要用户需要输入自己密码,所以要在执行动作之前加入NOPASSWD: 参数;

有可能有的弟兄对系统管理的命令不太懂,不知道其用法,这样就影响了他对 sudoers定义的理解,下面我们再举一个最简单,最有说服务力的例子;

实例四:

比如我们想用beinan普通用户通过more /etc/shadow文件的内容时,可能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beinan@localhost ~] $ more /etc/shadow/etc/shadow: 权限不够

这时我们可以用sudo more /etc/shadow 来读取文件的内容;就就需要在/etc/soduers中给beinan授权

于是我们就可以先su 到root用户下通过visudo 来改/etc/sudoers ;(比如我们是以beinan用户登录系统的)

[beinan@localhost ~] $ su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root密码

下面运行visodu;

[root@localhost beinan]# visudo 注:运行visudo 来改 /etc/sudoers

加入如下一行,退出保存;退出保存,在这里要会用vi,visudo也是用的vi编辑器;至于vi的用法不多说了;beinan ALL=/bin/more 表示beinan可以切换到root下执行more 来查看文件;

退回到beinan用户下,用exit命令;

[root@localhost beinan]# exit

exit

[beinan@localhost ~] $

查看beinan的通过sudo能执行哪些命令?

[beinan@localhost ~] $ sudo -l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beinan用户的密码

User beinan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注:在这里清晰的说明在本台主机上,beinan用户可以以root权限运行more ;在root权限下的more ,可以查看任何文本文件的内容的;

(root) /bin/more

最后,我们看看是不是beinan用户有能力看到/etc/shadow文件的内容;

[beinan@localhost ~] $ sudo more /etc/shadow

beinan 不但能看到 /etc/shadow文件的内容,还能看到只有root权限下才能看到的其它文件的内容,比如;

[beinan@localhost ~] $ sudo more /etc/gshadow

对于beinan用户查看和读取所有系统文件中,我只想把/etc/shadow 的内容可以让他查看;可以加入下面的一行;

beinan ALL=/bin/more /etc/shadow

题外话:有的弟兄会说,我通过su 切换到root用户就能看到所有想看的内容了,哈哈,对啊。但咱们现在不是在讲述sudo的用法吗?如果主机上有多个用户并且不知道root用户的密码,但又想查看某些他们看不到的文件,这时就需要管理员授权了;这就是sudo的好处;

实例五:练习用户组在/etc/sudoers中写法;

如果用户组出现在/etc/sudoers 中,前面要加%号,比如%beinan ,中间不能有空格;%beinan ALL=/usr/sbin/*,/sbin/*

如果我们在 /etc/sudoers 中加上如上一行,表示beinan用户组下的所有成员,在所有可能的出现的主机名下,都能切换到root用户下运行 /usr/sbin和/sbin目录下的所有命令;

实例六:练习取消某类程序的执行:

取消程序某类程序的执行,要在命令动作前面加上!号; 在本例中也出现了通配符的*的用法;

beinan ALL=/usr/sbin/*,/sbin/*,!/usr/sbin/fdisk 注:把这行规则加入到/etc/sudoers中;但您得有beinan这个用户组,并且beinan也是这个组中的才行;

本规则表示beinan用户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主机名的主机上运行/usr/sbin和/sbin下所有的程序,但fdisk 程序除外;

[beinan@localhost ~] $ sudo -l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beinan用户的密码;

User beinan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root) /usr/sbin/*
(root) /sbin/*
(root) !/sbin/fdisk
[beinan@localhost ~] $ sudo /sbin/fdisk -l
Sorry, user beinan is not allowed to execute '/sbin/fdisk -l' as root on localhost.

注:不能切换到root用户下运行fdisk 程序;

实例七:别名的运用的实践;

假如我们就一台主机localhost,能通过hostname 来查看,我们在这里就不定义主机别名了,用ALL来匹配所有可能出现的主机名;并且有beinan、linuxsir、lanhaitun 用户;主要是通过小例子能更好理解;sudo虽然简单好用,但能把说的明白的确是件难事;最好的办法是多看例子和man soduers ;

User_Alias SYSADER=beinan,linuxsir,%beinan

User_Alias DISKADER=lanhaitun
Runas_Alias OP=root
Cmnd_Alias SYDCMD=/bin/chown,/bin/chmod,/usr/sbin/adduser,/usr/bin/passwd [A-Za-z]*,!/usr/bin/passwd root

Cmnd_Alias DSKCMD=/sbin/parted,/sbin/fdisk 注:定义命令别名DSKCMD,下有成员parted和fdisk ;
SYSADER ALL= SYDCMD,DSKCMD
DISKADER ALL=(OP) DSKCMD

注解:

第一行:定义用户别名SYSADER 下有成员 beinan、linuxsir和beinan用户组下的成员,用户组前面必须加%号;

第二行:定义用户别名 DISKADER ,成员有lanhaitun

第三行:定义Runas用户,也就是目标用户的别名为OP,下有成员root

第四行:定义SYSCMD命令别名,成员之间用,号分隔,最后的!/usr/bin/passwd root 表示不能通过passwd 来更改root密码;

第五行:定义命令别名DSKCMD,下有成员parted和fdisk ;

第六行: 表示授权SYSADER下的所有成员,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主机名的主机下运行或禁止 SYDCMD和DSKCMD下定义的命令。更为明确遥说,beinan、linuxsir和beinan用户组下的成员能以root身份运行 chown 、chmod 、adduser、passwd,但不能更改root的密码;也可以以root身份运行 parted和fdisk ,本条规则的等价规则是;

beinan,linuxsir,%beinan ALL=/bin/chown,/bin/chmod,/usr/sbin/adduser,/usr/bin/passwd [A-Za-z]*,!/usr/bin/passwd root,/sbin/parted,/sbin/fdisk

第七行:表示授权DISKADER 下的所有成员,能以OP的身份,来运行 DSKCMD ,不需要密码;更为明确的说 lanhaitun 能以root身份运行 parted和fdisk 命令;其等价规则是:

lanhaitun ALL=(root) /sbin/parted,/sbin/fdisk

可能有的弟兄会说我想不输入用户的密码就能切换到root并运行SYDCMD和DSKCMD 下的命令,那应该把把NOPASSWD:加在哪里为好?理解下面的例子吧,能明白的;

SYSADER ALL= NOPASSWD: SYDCMD, NOPASSWD: DSKCMD

5、/etc/sudoers中其它的未尽事项;

在授权规则中,还有 NOEXEC:和EXEC的用法,自己查man sudoers 了解;还有关于在规则中通配符的用法,也是需要了解的。这些内容不多说了,毕竟只是一个入门性的文档。soduers配置文件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要多难就有多难,就看自己的应用了。

6、sudo的用法;

我们在前面讲的/etc/sudoers 的规则写法,最终的目的是让用户通过sudo读取配置文件中的规则来实现匹配和授权,以便替换身份来进行命令操作,进而完成在其权限下不可完成的任务;

我们只说最简单的用法;更为详细的请参考man sudo

sudo [参数选项] 命令

-l 列出用户在主机上可用的和被禁止的命令;一般配置好/etc/sudoers后,要用这个命令来查看和测试是不是配置正确的;

-v 验证用户的时间戳;如果用户运行sudo 后,输入用户的密码后,在短时间内可以不用输入口令来直接进行sudo 操作;用-v 可以跟踪最新的时间戳;

-u 指定以以某个用户执行特定操作;

-k 删除时间戳,下一个sudo 命令要求用求提供密码;

举列:

首先我们通过visudo 来改/etc/sudoers 文件,加入下面一行;

beinan,linuxsir,%beinan ALL=/bin/chown,/bin/chmod,/usr/sbin/adduser,/usr/bin/passwd [A-Za-z]*,!/usr/bin/passwd root,/sbin/parted,/sbin/fdisk

然后列出beinan用户在主机上通过sudo 可以切换用户所能用的命令或被禁止用的命令;

[beinan@localhost ~] $ sudo -l 注:列出用户在主机上能通过切换用户的可用的或被禁止的命令;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您的用户密码;

User beinan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root) /bin/chown 注:可以切换到root下用chown命令;

(root) /bin/chmod 注:可以切换到root下用chmod命令;

(root) /usr/sbin/adduser 注:可以切换到root下用adduser命令;

(root) /usr/bin/passwd [A-Za-z]* 注:可以切换到root下用 passwd 命令;

(root) !/usr/bin/passwd root 注:可以切换到root下,但不能执行passwd root 来更改root密码;

(root) /sbin/parted 注:可以切换到 root下执行parted ;

(root) /sbin/fdisk 注:可以切换到root下执行 fdisk ;

通过上面的sudo -l 列出可用命令后,我想通过chown 命令来改变/opt目录的属主为beinan ;

[beinan@localhost ~] $ ls -ld /opt 注:查看/opt的属主;

drwxr-xr-x 26 root root 4096 10月 27 10:09 /opt 注:得到的答案是归属root用户和root用户组;

[beinan@localhost ~] $ sudo chown beinan:beinan /opt 注:通过chown 来改变属主为beinan用户和beinan用户组;

[beinan@localhost ~] $ ls -ld /opt 注:查看/opt属主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drwxr-xr-x 26 beinan beinan 4096 10月 27 10:09 /opt

我们通过上面的例子发现beinan用户能切换到root后执行改变用户口令的passwd命令;但上面的sudo -l 输出又明文写着不能更改root的口令;也就是说除了root的口令,beinan用户不能更改外,其它用户的口令都能更改。下面我们来测试;

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除了更改自身的口令以外,他不能更改其它用户的口令。但如果换到root身份执行命令,则可以更改其它用户的口令;

比如在系统中有linuxsir这个用户, 我们想尝试更改这个用户的口令,

[beinan@localhost ~] $ passwd linuxsir 注:不通过sudo 直接运行passwd 来更改linuxsir用户的口令;

passwd: Only root can specify a user name. 注:失败,提示仅能通过 root来更改;

[beinan@localhost ~] $ sudo passwd linuxsir 注:我们通过/etc/sudoers 的定义,让beinan切换到root下执行 passwd 命令来改变linuxsir的口令;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linuxsir.

New UNIX password: 注:输入新口令;

Retype new UNIX password: 注:再输入一次;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注:改变成功

网友:
看的有点晕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