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 602 六轴传感器

楼主:
请问高手地磁加速度的俯仰角 滚动角 偏航角如何确定?我实在是看不懂!希望高手指点!在此谢过!资料在附件pdf的第一页!

网友:
说具体的问题,要解释这个问题可复杂了。是一个三维空间问题了,你是想做什么?如果不能理解,就套用他给出的公式就好了。结论就是通过三个方向的磁通量计算航向,加速度是用来做倾角补偿作用的。

网友:
LZ是使用这个传感器做什么产品?

网友:
最近一直忙,没来得及上论坛
做手势识别的!首先得确定传感器能正确的读取数据!现在基本上有了些想法,但用matlab做坐标变换的时候,解三个方程组老是算出来为空!实在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