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8962中UCOS用到定时中断的一个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在UCOS中我用的了定时器0,如下是配置的代码

void TP_Interrupt_Timer0(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TP.speed_count);

                                                   。

                                                   。

                                                   。

    OSIntExit();

调用定时器0的函数调用结束时  关定时器0,如下示意代码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IntDis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Disable(TIMER0_BASE, TIMER_A);
            IntDisable(INT_TIMER0A);

每次执行完后都会进入如下的这个错误循环

static void
FaultISR(void)
{
    //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请教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还有在调用到定时器的函数结尾将任务挂起:

{      。

       。

       。

     OSTaskSuspend (OS_PRIO_SELF);

总不能立即跳出任务的循环, 要再执行这个函数一次才能跳出

这是为什么啊?  折磨我很久了  请教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操作系统内核能跑通,移植就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具体在执行哪一句的时候到了FaultI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