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432 JTAG无法下载

楼主:
Mon Feb 28 17:14:59 2011: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mac

Mon Feb 28 17:14:59 2011: DLL version: V4.12

Mon Feb 28 17:14:59 201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Mon Feb 28 17:14:59 2011: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Mon Feb 28 17:14:59 2011: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Mon Feb 28 17:14:59 2011: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Mon Feb 28 17:15:00 2011: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Mon Feb 28 17:15:00 2011: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Mon Feb 28 17:15:06 2011: Halting CPU core

Mon Feb 28 17:15:11 2011: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7 (TAP Command : 2) @ Off 0x5. Session aborted!

Mon Feb 28 17:15:11 2011: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RAM16K.out

Mon Feb 28 17:15:11 2011: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3xx.flash

芯片用的是LM3s6432 ,试了好几个板子,都是无法用J-link下载的情况(在该工程下其他板子可以正常下载)。。

硬件上电压都是正确的,但是TRST脚位电压不正常只有2V。。原理图和芯片脚位、连接情况都确认了,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所谓的锁死问题,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在该工程下其他板子可以正常下载”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使用过 J-Link,不知道什么原因,顶一下。

网友:
类似问题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7 (TAP Command : 2) @ 0ff 0x5.

网友:
Jtag用到的引脚,接10K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