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CAN的FIFO模式下数据收发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啊!!      谢谢

一个CAN控制器的的多个报文对象构成一个发送FIFO或接受FIFO来进行CAN的数据收发,这同单个报文对象进行数据收发相比在程序中还需注意什么问题???

这二者的程序总体思路大概是一致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提个问题,CAN作为外设的工作频率是否影响通信速率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大懂,你是想说 主频是不是会影响can的通讯速率?
理论上是不会影响的
但是假如系统任务很多,而主频又是最低的,那么这种情况下,can的高通讯速率设置是能设置上去,但是是否在进行大数据量传输的时候,达到那个速率就不好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任何外设作为一个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们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到,毕竟我们的程序中少不了用到中断,用到中断就有优先级的问题。中断的处理速度和主频是有很大关系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求高人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