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知识问答的疑问?

楼主:
题目的第十题:10、在DPAK封装中Vishay FRED PT 超快恢复二极管可提供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俺通过网站
FRED PT 超快恢复二极管的筛选如下图

DPAK封装只有两种型号  电流2A  怎么会备选答案4个 一个都没有呢?

是不是俺题目做的不对 还是出题有问题?

网友:
哈哈。LZ确实很勤快,其实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你筛选出来的两个都是答案,只是你太心急了,没有打开数据手册来看,现在我就引用数据手册上的文字,说明一下,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Ultrafast Rectifier, 2 x 3 A FRED Pt®”,这个是来自数据手册的标题,两份都是一样的,所以答案选3A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封装的器件只有两个,两个都是双路的,本人估计这个器件的一致性不错。

看了上面的文字后,大家觉得本人是不是有点“做托”的感觉呢。哈哈。 其实我真的是专业做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大地一拖

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