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楼有奖】来聊聊你与二极管的故事...(03月01日-04月30日)-二极管主题月系列活动

楼主:
本期,让我们来将目光聚焦在二极管身上。

可以聊聊:

——接触到的二极管的趣事;

——使用某一二极管的收获;

——见到稀奇古怪的二极管;

——在使用二极管过程中出现的困惑;

......

本月,就让我们泡在二极管的海洋里吧!

活动日期:

2011.03.01-2011.04.30

参与方式

1、跟帖说出你想说的关于二极管的一切;

2、逢5的倍数楼层,即可获奖;

3、如单纯灌水或没有实际内容,则视为无效楼层;

奖品:

电子工程词典(30

网友:
呵呵,先来抢一层。
威世的这个系列活动很不错,可以学到很多电子元件方面的知识

网友:
俺见过个二极管 第一次见 好不容易才查到型号

网友:
以前做硬件课程设计(声光控电灯泡,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果有同学当时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上面的整流二极管1N4007给整爆了,火花四溅的,不过我也借此见识到了普通的整流二极管脱了衣服是什么样子,其实和1N4148差不多的

网友:
这么久都没人抢。。。嘿嘿。。。那我抢了。。。。

再说一个,以前调一个开关电源,调了好久都不行,但是这个原理图确实是经过验证了的,最后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原来二极管我上面用的是快恢复的二极管,最后我换成肖特基就ok了,看来肖特基和快恢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啊。。。除了速度。。。

网友A:
现在自己做硬件,用到很多二极管。普通整流二极管就不说了。
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高效整流二极管、超快速二极管等等之间谁的速度更快,那个能代替另一个。搞得很头大

网友:
二极管

俺曾经把二极管焊反了,结果你是知道的,板子Ove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还在就好

网友:
大四的时候都不知道二极管的正负极啊 杯具啊 第一次就差点出错 后来同学才告诉我 上面有标记的

网友:
二极管是个好东西 作用很多 只是自己用的还很少  稳压啊  整流啊   第一次工作 看到贴片的二极管 我还以为是电阻还说出来  还被老板发现 杯具啊

网友:
二极管电子世界的的基础

网友:
我曾经使用稳压二极管时,忘记串接限流电阻了,上电就烧反复烧了好几个,才恍然大悟。哈哈哈幸好当时买了一包12v的稳压二极管(一包500个)!嘿嘿,烧烧器件会使我们进步的更快!

网友:
第一次测试电路时烧掉的第一个元件就是稳压二极管,1N4744,万用表的表笔把阳极和正电源短路了,啪的一声就坏了。

网友:
二极管有很多。在实验室也接触了很多的二极管。记得在实验室的元器件盒子里边,有一列是专放二极管的,而且那些二极管外形长得一摸一样,幸好在盒子外边贴有标签,否则很容易搞混勺。不管有没有标签,也希望大家在做电路的时候,虽然分好类,大家二极管拿到手的时候,最好再仔细核查一遍是不是正极想要的型号,以免系统完成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问题,我们做每一样东西,能避免的尽量避免,不呢不过避免的,在实践中找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网友:
记得第一次做5V稳压电源,用4个IN4007做桥式整流的时候,IN4007的黑色端接负极,银色端接正极。之后5V稳压系统做好之后,测试电压怎么也没有输出5V,之后在纳闷,为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触碰下1N4007,很烫,之后询问,原来是那个问题。

网友:
从GS到Vishay,我一直在关注!曾经分析过失效的Vishay的二极管(超功率使用烧坏的哦),感觉品质工艺的确挺不错!

网友:
请大侠解答二极管命名的问题

郁闷,15楼过了

在下有如下疑问:

1. 为什么不同系列的稳压二极管命名不一致,搞得老人家经常记混。

例如:1N5234是6.2V的,而1N4734是5.6V的。

2.不同公司名称一样的二极管类型不一样。

例如:VISHAY公司的1N5300系列是整流二极管,而Microsemi公司的1N5300系列是5W齐纳二极管。

难道就没有一个标准吗?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抢一层。呵呵,二极管使用过程中留给我最深的是在一个项目中使用稳压管是造成电阻分压出现错误,具体是这样的。要采集一个电压,由于电压比采集芯片的输入电压高,就采用电阻分压后再加稳压管做限压保护,但是AD采集的结果总是与理论值不一致。最后发现是由于稳压管需要一定的工作电流,影响了电阻的分压。呵呵。郁闷啊!

网友:
我也拿一层,我最近在做PCB,二极管的封装引脚都绘制成1和2了,结果和原理图的A\K对应不上,搞的没有网络,弄了很久才检查出来了。很尴尬啊。而且TVS替换成普通的FR307了。闹了点笑话。

网友:
还有就是P6SMB6.8AT3G这些二极管的型号,开始从百度搜索不到。然后我就从谷歌搜索,结构连接到一个国外的网站,感觉还是国外对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全和专业,什么IC37,都没有国外的全啊。多国语言的推荐一个网站吧。http://cn.ic-on-line.cn/ 非常给力的啊

网友:
项目缺少一些对应型号的二极管,实验室没有,往厂家申请又来不及,可能需要从淘宝买啊。不过长了见识,知道了啥是TVS。瞬态电压抑制器哈~

网友:
二极管第一想到的就是,

第一次做开关电源,没有快恢复,没有肖特基,用个发光二极管,居然也好用了。还能当电源指示。但负载不能大。

网友:
我最常用的就是4007,4148,SS14,TVS系列,这几个二极管算经典了,很多设备上都是常见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17楼的疑问呢?大虾们都不来这里吗?
要是肖特基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再小些就好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MOSFET来取代整流管哦

网友:
当需要给交流高电压加指示灯时,反向高压可能是LED击穿,可以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保护LED。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是有命名规则的,有国标和厂标两种。目前国标大家都不怎么用了。大多用的都是日厂命名。 11N5300是限流二极管,Vishay Siliconix没有这个型号的。

http://wendang.baidu.com/view/06c5b9956bec0975f465e282.html

网友:
二极管击穿方式有雪崩式和齐纳击穿两种方式,因此在选用做过压保护或是限压使用时务必分清,然后再考虑其他性能指标.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二极管来实现降压的作用,当然只能降低很小的电压,而且需要注意,调出的电压会和电流大小有相当的关系,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测量电压时还要外界一个负载,不然得到的会是虚电压,会非常不准确

网友:
二极管接在继电器的两端可以起到续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6个二极管可以组成一个简单的三项全桥整流电路,从电动机的三个换向点整出直流电来使用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封装介绍

肖特基二极管分为有引线和表面安装(贴片式)两种封装形式。 采用有引线式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通常作为高频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保护二极管使用。它有单管式和对管(双二极管)式两种封装形式。肖特基对管又有共阴(两管的负极相连)、共阳(两管的正极相连)和串联(一只二极管的正极接另一只二极管的负极)三种管脚引出方式。     肖特基二极管
采用表面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有单管型、双管型和三管型等多种封装形式,有A~19种管脚引出方式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的主要优点

主要优点包括两个方面:   1)由于肖特基势垒高度低于PN结势垒高度,故其正向导通门限电压和正向压降都比PN结二极管低(约低0.2V)。   2)由于SBD是一种多数载流子导电器件,不存在少数载流子寿命和反向恢复问题。SBD的反向恢复时间只是肖特基势垒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完全不同于PN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由于SBD的反向恢复电荷非常少,故开关速度非常快,开关损耗也特别小,尤其适合于高频应用。

网友:
碳化硅二极管

碳化硅二极管由于超级损耗,很适合使用在PFC电路。我实际测试过,比起普通超快恢复二极管,温度可以低20度。

网友:
二极管测试方法

二极管带有标记的那端是负极,用数字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加在正极,黑色表笔加在负极,如果读数在0.3-0.8V之间,说明是OK的。如果为0,说明已经击穿。本人的一点经验。

网友:
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区别

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从特性上是有区别的,普通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假如它被反向击穿,不具可逆性,将永久损坏。而稳压二极管正是利用了它的反向击穿的特性,当被反向击穿时,稳压二极管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
    外观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从型号标注上来区别。
    稳压二极管是一种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作用的二极管。其极性与性能好坏的测量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当使用万用表的Rxlk挡测量二极管时,测得其反向电阻是很大的,此时,将万用表转换到Rx10k档,如果出现万用表指针向右偏转较大角度,即反向电阻值减小很多的情况,则该二极管为稳压二极管;如果反向电阻基本不变,说明该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而不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的测量原理是:万用表Rxlk挡的内电池电压较小,通常不会使普通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击穿,所以测出的反向电阻都很大。当万用表转换到Rx10k挡时,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变得很大,使稳压二极管出现反向击穿现象,所以其反向电阻下降很多,由于普通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比稳压二极管高得多,因而普通二极管不击穿,其反向电阻仍然很大。

网友:
曾经试过让二极管冒烟呢,那股味道可不是一般的“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的回复,5300没用过,就看了下资料上说的是rectifier,
限流二极管就是恒流二极管吧,挺有意思,不过还没用过。

网友:
二级管的选型除了考虑压差,额定电流外,还要考虑功耗,应用场合,以及必要的降额设计。而最容易让人忽视的上述参数指标与温度的关系。

网友:
再顶一个,这么久都没反应
上文说道与温度的关系,这就不能不提到二级管中特殊的群体:led 灯。目前液晶屏背光主打吧。但一般产品均有这样一个特点,散热性能差,色温变化明显,容易偏色。尤其高亮产品和大屏产品最为明显

网友:
记得用二极管搭了个8-3编码器……

网友:
冷门了,再顶一个,转贴一下: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其发明人肖特基博士(Schottky)命名的,SBD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Schottky Barrier Diode,缩写成SBD)的简称。SBD不是利用P型半导体与N型半导体接触形成PN结原理制作的,而是利用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金属-半导体结原理制作的。因此,SBD也称为金属-半导体(接触)二极管或表面势垒二极管,它是一种热载流子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是近年来问世的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半导体器件。其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而整流电流却可达到几千毫安。这些优良特性是快恢复二极管所无法比拟的。中、小功率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大多采用封装形式。

 SBD的主要优点包括两个方面:

 1)由于肖特基势垒高度低于PN结势垒高度,故其正向导通门限电压和正向压降都比PN结二极管低(约低0.2V)。   2)由于SBD是一种多数载流子导电器件,不存在少数载流子寿命和反向恢复问题。SBD的反向恢复时间只是肖特基势垒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完全不同于PN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由于SBD的反向恢复电荷非常少,故开关速度非常快,开关损耗也特别小,尤其适合于高频应用。   但是,由于SBD的反向势垒较薄,并且在其表面极易发生击穿,所以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由于SBD比PN结二极管更容易受热击穿,反向漏电流比PN结二极管大。

网友:
二极管就用过最多的一种 1N4148 这个管开关快 用这比较舒服 最开始用这个管是做一个1.5V升压电路 顺利搞到9V 能带起来小万用表 呵呵

网友:
以前还用过几个光敏二极管 用来搭光开关 不过那个没有啥型号 白色透明的 电阻几千欧 得用变阻器来调 做开关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近我用二极管加三极管做了个太阳能手电老好了

二极管么,就是单向导电,我把电阳能电池板引下来的电,通过二极管给蓄电池,然后再接一个三极管加一个开关控制断灭,就这样成功了,奥也

网友E:
记得当时有一款我需要用到的二极管SMAJ 5.0 ~ 170A,可是没看懂说明手册,要看它的极性,就因为带横杠那边是正极还是负极整了好半天,甚至都想到把此贴片二极管焊到电路里去测导通了,呵呵,感慨那时候的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当时有一款我需要用到的二极管SMAJ 5.0 ~ 170A,可是没看懂说明手册,要看它的极性,就因为带横杠那边是正极还是负极整了好半天,甚至都想到把此贴片二极管焊到电路里去测导通了,呵呵,感慨那时候的悲哀啊~:tit ...

之前弄一个稳压管也是怪怪的,一开始不知道,以为是普通二极管,把它反过来接了,测试的时候,一开始老是查不到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F:
最近TVS管问题很多,板子有被烧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F:

TVS被烧一般都是选型错误,造成TVS常导通,导致发热剧烈。因此选用TVS,稳压管和空气放电管时都要仔细计算参数,认真选型,不然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还是个隐形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烧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TVS管问题很多,板子有被烧的现象。

那些电子元器件被烧的味道很是特别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自己做硬件,用到很多二极管。普通整流二极管就不说了。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高效整流二极管、超快速二极管等等之间谁的速度更快,那个能代替另一个。搞得很头大

下来要搭一个LED驱动电路,里面就碰到了关于二极管的选型。

能否介绍下你说的那几个二极管的之间的选型和替代准则不?

目前用过的就是整流二极管和稳压管,那些快恢复之类的,还没有碰到过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基本就是高速管能替代低速管,高耐压能替代低耐压,低漏电流能替代高漏电流,LED驱动很少用到二极管吧,LED本身就有耳机特性?你是要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就是高速管能替代低速管,高耐压能替代低耐压,低漏电流能替代高漏电流,LED驱动很少用到二极管吧,LED本身就有耳机特性?你是要怎么用呢?

还没开始弄,只是搜集了一些LED驱动IC的电路,发觉用到好些二极管、电感、场管那些。

老师要求使用AC220V整流出来直接用的,30W以上功率。

之前弄来弄去都是弱电的,还没有超出过安全电压DC36V,现在要用AC220V,挺懵的。

网友:
没啥,从你说的看你要用的那些二极管都是常规二极管,不会有很大问题,放心吧。

网友H:
二极管是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半导体器件。通常它包含一个PN结,有阳极和阴极两个端子。

网友:
关键参数

(1)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指二极管长期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该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和散热条件决定。使用时应注意通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此值,并要满足散热条件。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IF为1A。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指二极管两端允许施加的最大反向电压。若大于此值,则反向电流(IR)剧增,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被破坏,从而引起反向击穿。通常取反向击穿电压(VB)的一半作为(VR)。例如1N4001的VR为50V,1N4002-1n4006分别为100V、200V、400V、600V和800V,1N4007的VR为1OOOV   (3)最大反向电流IR:它是二极管在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下允许流过的反向电流,此参数反映了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能的好坏。因此这个电流值越小,表明二极管质量越好。   (4)击穿电压VR:指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曲线急剧弯曲点的电压值。反向为软特性时,则指给定反向漏电流条件下的电压值。   (5)最高工作频率fm:它是二极管在正常情况下的最高工作频率。主要由PN结的结电容及扩散电容决定,若工作频率超过fm,则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将不能很好地体现。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fm为3kHz。   (6)反向恢复时间tre:指在规定的负载、正向电流及最大反向瞬态电压下的反向恢复时间。   (7)零偏压电容CO:指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时,扩散电容及结电容的容量之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即使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其参数的离散性也很大。手册中给出的参数往往是一个范围,若测试条件改变,则相应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25°C时测得1N5200系列硅塑封整流二极管的IR小于1OuA,而在100°C时IR则变为小于500uA。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半导体器件。通常它包含一个PN结,有阳极和阴极两个端子。

你这句话讲的非常的片面,非常的有局限性

二极管的定义是在一定电压下具有单向导电性器件。超出电压限值时反向击穿。

网友:
二极管

我使用过很多二极管型号,但我们公司产品关键器件里的二极管是功率快恢复二极管,比如;D92-02,STTH60O4等

网友:
二极管

小小的二极管有着多种功能,滤波、隔直流等等-------

网友:
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

当正向电压达到一定是,正向导通,反向达到一定程度,会击穿。

网友:
单向导电性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小学时代就会看二极管方向啦。。。哈哈!

网友:
2ap9 还记得吗?做无电源收音机!

网友:
上学的时候调电视机的电源部分,每个二极管检测之后都是好的,但四个在一起就不行,后来把好的板子上的四个都换了过来菜可以!~

网友:
我爱Vishay二极管

学习模电PNP、NPN,头大欲裂恐惧它,

搭个电路探讨摸索,原来So easy!

用了Vishay二极管,保护的是你,我,它

进了电子工程世界,看到diode赞美它!

网友:
活动快到期了,很期待能得到奖品,支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