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各位:

大家好,附件产品就是水位传感器,那位仁兄能帮我解释下,附件的原理,是怎么来运动的,

另外还有上电自检2.5S ,靠什么来自检的。

另外可变电阻R10,是来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自检是靠4.7uf电容充电

R9,R10是两个热敏电阻,稳定用的

其原理是当水上一个时,三极管不导通,但上第二格时,三极管导通

网友:
R7.R8.R11.R12是来分解进来的电流的,另外R1起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
各位,急,请帮忙回复, 热敏电阻R10主要起什么作用,怎么样来稳定的.

网友:
建议你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1对C1充电,形成积分电路。在这里就是你说的延时。R10的作用还是仿真一下吧。自己动手得来的收获记得最扎实。

网友:
关键是我现在没有这个仿真软件啊.
5楼能帮忙具体说下原理吗.

网友:
这电路可以认为有三部分组成,最左边R7,R8,R10,R11,R12,C2构成一个电源。中间是一个比较器电路,R2,R4设定参考值,R3调节回差,R1,C1和拉出去的导线构成传感器输入。最右边的三极管是输出放大,驱动负载。

网友:
话说你要实现的目标是啥?

是要检测底下两条水线么?

网友:
大家都很积极,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gsdzone.net/academic.aspx,在这个网址可下载multisim软件。这个网站是NI赞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