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器件温度范围

楼主:
请教下汽车电子不同部位的器件是不是可以使用不同等级的器件。不是一定要用-40到145度的?

网友:
那要看需求了 综合各方面因素的

网友:
这个怎么说?

网友:
根据汽车零部件放置的位置不同  温度肯定不同了
个人认为可以采用不同的等级器件

网友:
你说的这个范围为发动机的关键器件的温度,比如仪表什么的就不需要这么严格的温度等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