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笔记之三:IO口

楼主:
MSP430不同型号的器件端口是不一样地:

端口名称:                P1 P2 P3 P4 P5 P6 S COM

MSP430F11X              √ √

 MSP430F12X             √ √ √

MSP430F13/14/15/16 √ √ √ √ √ √

MSP430F4XX              √ √ √ √ √ √ √ √

MSP430F20X              √ √

MSP430F21X              √ √

MSP430F22X              √ √ √ √

MSP430端口功能端口功能 P1、P2 I/O、中断功能、其他片内外设功能 P3、P4、P5、P6 I/O、其他片内外设功能 S、COM I/O、驱动液晶

PxDIR 方向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7DIR P6DIR P5DIR P4DIR P3DIR P2DIR P1DIR P0DIR

0为输入模式 1 为输出模式在PUC后全都为复位,作为输入时,只能读;作为输出时,可读可定。

 PxIN输入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xIN PxIN PxIN PxIN PxIN PxIN PxIN PxIN

输入寄存器是只读的,用户不能对它写入,只能读取其IO内容。此时引脚方向必须为输入。

PxOUT 输出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7OUT P6OUT P5OUT P4OUT P3OUT P2OUT P1OUT P1OUT

 这是IO端口的输出缓冲器,在读取时输出缓存的内容与脚引方向定义无关。改变方向寄存器的内容,输出缓存的内容不受影响。

PxIFG中断标专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7IFG P6IFG P5IFG P4IFG P3IFG P2IFG P1IFG P0IFG 标志相应引脚是否有待处理中断信息。

0 没有中断请求 1 有中断请求

Px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7IES P6IES P5IES P4IES P3IES P2IES P1IES P0IES

0上升沿使相应标志置位 1 下降沿使相应标志置位

PxIE中断使能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7IE P6IE P5IE P4IE P3IE P2IE P1IE P0IE

0禁止中断 1 允许中断

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

7          6         5          4          3          2         1          0

P7SEL P6SEL P5SEL P4SEL P3SEL P2SEL P1SEL P0SEL

0 选择引脚为I/O功能。 1 选择引脚为外围模块功能

关于端口P3、P4、P5、P6 端口P3、P4、P5、P6是没有中断功能的,其它功能与P1、P2相同。所以在此不再作详尽说明。关于端口COM、S 这些端口实现与LCD片的驱动接口,COM端是LCD片的公共端,S端为LCD片的段码端。LCD片输出端也可以用软件配置为数字输出端口,详情使用请查看其手册。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include "msp430x22x4.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j=0;j<i;j++)
     ;
}

int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CALBC1_1MHZ; //设定DCO为1MHZ
DCOCTL =CALBC1_1MHZ;
while(1)
{
P2DIR = 0xFF;  //设第二口全输出
delay(10000);
P2OUT = 0x55;
delay(10000);
P2OUT = 0xAA;
delay(10000);
}
}

用软件仿时数值在变化

网友:
bucuo 不错 适合初学者 我也想学习呢

网友:
速度真快啊,我还没正式开始呢,我得赶快点了,不能落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加油哈,等着你的试用笔记呢!

网友:
我映像里当IO设置为输出的时候,PxIN的值会跟随PxOUT变,LZ可以验证下

网友:
开那么多的下载软件啊?即有迅雷,快车,还有BT

网友:
这个你都看见了啊??

网友:
顶顶楼主,冒昧问一下,你用的编译器是什么?就是这张图片,好像没见过,

网友:
mps430的专用软件!IAR

网友:
LZ辛苦,资料很好,期待。。。。。。。。。。

网友:
新手请教IAR如何设定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io430.h" 怎么回事,还望大虾指点,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