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知识

楼主:
问题1:为什么说Uo与Ui反相,T1的基极设为正,则其集电极就为负,T2的基极也为负,T2的发射极为负,集电极为正,所以应该说Uo与Ui同相的?

问题2:为什么

,请详细讲解一下怎么求得If的?

网友:
1、楼主说得没错,经过两级三极管反相之后,Uo与Ui确实是同相。

2、麻烦一点,是否这么看:如不考虑Rc2的分流,Io=Ie2+If。再假设Ui很小忽略不计,以及交流通路上Vcc和地短路,于是Rf和Re2两电阻的压降是相同的,以此可推出Io和If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太精辟太详细了,连我这种理解能力差的人都能解释懂,仙猫大哥太牛了。谢谢大哥一直不厌其烦的指点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话实说,因俺对此本来就不熟,对错都难保,更不可能精P。上传一个ppt文件说负反馈的,建议楼主浏览其中的“电流负反馈”节,跟你这个题有点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  电流并联负反馈  会降低输出电阻 然后Ii 产生的Ui就非常小 刚刚看石油大学的老师这么解释的 有点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小弟刚发了个贴子,请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