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趣51DIY】之1——LC测量小工具(03月01日-04月10日)

楼主:
经过了 寻人帖 和 意见征集,我们的『51DIY』活动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坛友的热切关注,一周过去了,急不可待的你是否早已跃跃欲试?

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真正开始我们的DIY活动了!DIY第一波:LC测量小工具。这是在上一周的意见征集贴里,由quanzx大叔提出,被较多网友关注的一个建议。

项目简单描述:

它的测量核心是一个由LM311构成的LC振荡器组成,改变接入的测量电容或电感,会引起输出频率的变化,通过单片机对其脉冲计数就可以转换成相应容值电感量,经过LCD1602显示出来。

该电路较为简单,其LC谐振器具有高稳定性,容易起振,并且灵敏度好,据说对于一根弯曲导线的电感都可以有几个赫兹的变化。网上流传是一个捷克高手所为,故而仿制的成功率很高。

美中不足的是,它只能测量小电容小电感,不能测较大容量的大电解电容。不过那个万用表基本可以完成,所以,这个测量工具主要用于测皮法级的小电容和无线电制作自制小电感。

DIY的分工和共享成果的方式

以往的DIY的进行一般都是先组织讨论,试验,然后确定方案下来后,由组织方统一配发所需元件材料,再由参与者各自完成的方式。

而本次DIY,将不采取这种方式,主要是从以下原因考虑:

首先这个DIY中所用的元件材料均比较容易获得,价格也便宜。它们甚至就在你的工具箱中;此外,也为了减小运输成本,缩短开发时间。

这样我们如何共享完整的DIY成果呢?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每个人分工,单独完成子任务,各自提交一份完整的制作资料,由组长协调,公布一份完整的技术文档,提供仿制参考。

这份技术文档的要求只有一个:你必须让你的队友无须经过什么他个人的创造性理解和尝试,就能按照你写的内容重复你的工作,并加在他的工作上,做成一个完整的LC测量小工具。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为了更好控制活动进行流程和更好执行这份技术文档的要求,所以我们的任务说明书中将有非常具体的要求,请您务必遵守。

活动进行阶段:

1 报名阶段:(一周时间)

从发布公告开始,一周以内,跟帖报名。在报名结束后,本阶段将以确立DIY名单,建立小组,选出组长,个人分领任务为结束标志。

在此特别提醒的是,尽管这个DIY的本意是为初学者而来,但是,其中一些子任务对模拟线路硬件方面的要求较高,在此建议你一定要仔细阅读各部分任务说明,妥善选择。

2 预备阶段(暂定时间为两周,可适当延长)

这一阶段是DIY的主要阶段,组员根据所认领子任务,按照任务说明书 完成工作。

3 整合阶段:(预计一周至一周半)

将预备阶段的工作汇总,各部分任务组员提交相应任务完成所需的资料,文档。由组长组织讨论,讨论需完成以下任务:

在综合考虑各部分任务的完成程度,并小组讨论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在此基础上由组长提交一份总的单片机内部资源需求和接口配置,完成单片机选型。就此提出完整完善的总体任务规格书。

各组员在此要求下,根据总的规划,在上阶段完成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设计,相应修改,提交技术文档,由组长对其进行汇总整理。形成最终的技术文档,公布。

此后组员也可根据这份完整的文档,完成自己部分任务以外的其他部分,使得最终做出一个完整的LC测量工具,DIY活动由此结束。

其他未参与DIY的坛友亦可根据这份技术文档进行仿制。

差点忘了正事,现在发一些相关链接:

quanzx大叔建议贴里附带的链接:这是矿石收音机 论坛里 一个热得稀里糊涂的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99346&extra=&highlight=lc&page=3

我昨晚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关于这个测量电路的原理简单介绍:

http://hi.baidu.com/shilongduan/blog/item/c12cb3ed8be32a2163d09f8f.html/cmtid/69cb815184e40f6f8435244d

网友:
补:任务说明书

       子任务一:LCD1602显示部分

        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购买到的液晶显示屏一般都是已经有封装的,使用时只需对其引脚进行连接,编程驱动,所以对于已经使用过,熟悉它的朋友来说,没任何挑战性。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如果已经熟悉了LCD1602,请不要申请这个子任务,请去挑战你所陌生的更有挑战性的子任务,把机会让给那些还没有玩过1602的朋友。

        你要完成的任务:

1 至少用它显示一段信息,证明你能驱动它。

 2 由于这个子任务和下面三个相比,相对较简单,工作量也少。同时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液晶屏地驱动方法,请你写一篇关于液晶屏的介绍文章,并着重描述这次所使用的1602。要求是:让阅读者对现有的液晶屏的分类和驱动原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让他在这篇文章的指导下,能够用单片机驱动1602.

 子任务二: LM311为核心的测量电路

       这是本次DIY的难点。因为这是一个高频振荡电路。所以请那些有较好模拟电路基础或者擅长振荡电路,熟悉运放工作的朋友接受这一部分任务。

       前面说了,这是一个谐振电路,其能输入方波,直接和单片机测量引脚相连。其输出方波频率和接入的测量容值电感量具有确定的函数关系。

       尽管说这是一个容易仿制的电路,但是我们DIY要知其一更要知其二,否则意义有限,同时,深入理解了它的原理,我们也可以对其进一步的挖掘,完善这个测量工具。

       这一部分要完成的任务有:

1 写一篇详细的电路分析,你至少要做到:提供频率与测量值的关系式;指出这个谐振电路是如何起振的。此外,从网上的反响来看,这个电路的带负载能力似乎不很如人意,请着重分析它——这也是你要提交的接口信息。你可以对运放进行重新选型以便完成达到更好的性能。因为涉及电路设计或者制作:你需要提交由PROTEL99SE或者AD6等常用EDA软件绘制的SCH文件。(PCB暂不要求)。提交元件清单(BOM),对其中有特殊要求,重要的元件加以说明,说明选用方法。

 2 提交你的接口,这里,接口主要指的是它的输出阻抗,以便与单片机相连。

 3 焊接实物,并通过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数装置,证明你的工作的确可行。(注:这一部分难度较大,可适当延迟时间。如时间不够,焊接实物可以押后一个阶段。)

4 可能并且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提出对其的改进方案。

子任务三: 51单片机的脉冲计数单元

      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利用单片机对测量电路送来的方波进行计数,要注意这些方波的频率都比较高,在几百K左右。

      你要完成的任务有:

1 选择合适的时钟和计数方式,编写源程序,通过自制的方波源或者信号源等工具试验,切实证明你的工作。因为涉及源程序:你需要提交流程图,带详细注释的源代码(因为是单片机程序,所以,请写出所用内部资源,引脚使用情况,系统时钟等关键参数。)

子任务四:开关切换电路

       这是个网上流传的制作中不足的地方,有人提出采用继电器开关电路代替机械开关。

       个人认为,这个替代的建议是好的,但采用继电器有点小题大做,一来继电器成本昂贵,体积大,二来,都是弱电,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继电器。要减少对单片机的干扰能力,我们完全可以采用简单的三极管做成开关电路代替,并做成一个按键识别电路,让单片机自动识别按下了什么键,相应于什么测量项目。

        这一部分要完成的任务有:

1 设计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按键识别硬件线路。(因为涉及电路,其相应要求参见于子任务二中的第一条;)

2 编写相应的按键识别程序。(相应要求参见于子任务三的第一条。)

报名将收集于此,以附图给出。

网友:
哇,MAY姐,你手脚也忒快

幸亏我手脚快,占了沙发把任务说明书发了......

网友:
有吗?

你这么说,我这条帖子还在犹豫要不要发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须的,迅速的,果断地发吧。
现在大清早的,那些哥们大叔们估计在忙活着工作,不过我刚才已经逐个QQ骚扰过去了,估计一会就会热闹了。

网友:
辛昕这条帖子 是在寻人  有兴趣的朋友 根据2楼的任务安排 申请任务吧
有些基础的但有些感念不清楚的 可以申领个任务 把不清楚的地方搞清楚 坛子里的工程师会帮忙
一点儿基础都没有的 就每天关注项目进展 跟着做 有不懂的随时拿出来讨论吧

网友:
还有别地任务不

网友:
支持下

对原理有点不明白,用一个直流5伏直接充电,然后用单片机算时间就行,为什么要LM311,能否讲下整体原理,或来个大概的原理图

网友:
回复 8楼 ddllxxrr 的帖子:理解这个电路也是这个DIY的任务之一

说实话,昨晚我看了一个来小时,不是很看得懂。目前我对它的理解是:这是一个LC谐振电路,分析的重点应该是找出它的起振条件。其振荡频率跟接入的LC网络参数有关,这也是它的测量原理。 但是我这两天忙着准备求职材料,这方面基础也不是很够。所以可能没这么快理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基础和能力,希望你能就着两个链接,我们一起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原理有点不明白,用一个直流5伏直接充电,然后用单片机算时间就行,为什么要LM311

这里,我指出一个小小的错误哈。

这个是测量小电容小电感的。它采用的不是测时间,那是大电容才用的方法。

这里用的测频率

网友:
支持一下,51很久没碰了!~

网友:
请你大胆勇敢地参加吧~~

       刚才,和大鱼儿聊了聊,从他的反响来看,也许能代表一部分坛友的想法吧。

       对此,我想说的是:在这个DIY里,困难的比较核心的是那个LM311测量电路,但是,它的困难并不和驱动LCD1602,并不和用单片机做一个计数电路 有直接关系啊!

       另外想说的是:记得从前看那个卖 圆梦小车 的 丁齐 的网站,他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在每一次的项目里,我们都要有自己不会的,稍高于自己能力要求的部分,因为这样才有挑战性,这样才能证明你具有学习能力。

      是的,如果总是做我们会的,做我们有把握的,那我们做100次,1000次,跟做一次又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我在此呼吁:朋友们,拿出你们在寻人帖 和 意见征集贴 里的那些勇气和积极来,大胆勇敢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有些话本不该说,说出来会让你们丧失对我的信心。但如果要我说一句实话的话:

      我想说,作为机械专业,纯粹靠课余自学的我,一个比你们起步早了不过一年的初学者,说实话,实在没有比作为新手的你们强多少的知识和能力,我只是每次都积极去接触自己虽然不会不熟悉,但是喜欢,决心要做的事情。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有进步。

网友:
关于LM311的测量电路的原理

由于发帖时的疏忽,所以忘了发相关链接,后来补充在主题贴的末尾,请各位朋友转到楼主贴的末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两幅附图

一个是quanzx大叔找到的电路图。

一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原理简单介绍的截图(不完整)

完整的请在主题贴里找到第二个链接,进入百度空间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和大鱼儿聊了聊,从他的反响来看,也许能代表一部分坛友的想法吧。
       对此,我想说的是:在这个DIY里,困难的比较核心的是那个LM3 ...

讲的真好~~先去上课

网友:
申请一个LCD显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精神上坚决支持你 就是有没有更简单的活

网友:
好~!果断支持。

申请子任务二~测量电路部分的。

网友:
这个不错,很实用,几万一台的万用表也测不出几PF的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所有报名的朋友,我将记录在沙发贴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帅哥,你准备领哪一个子任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鱼儿,别精神上了,我看你行的,来吧。
至少任务三你能搞定的。开玩笑,我知道你是个高手来的~~~

网友:
只能凑下热闹了,1602倒是没问题,单片机控制应该也问题也不大,但是手边没有信号发生器...而且我对我的编程风格实在没什么信心...就坐看高手出招吧,小弟跟着练练手好了

网友:
我担心我能不能写出大家觉得很简单我觉得很难的程序呢

网友:
提供一点思路,LM311本身是比较器。但是由于他的正向输入端,接了一个电感(惰性的懒蛋)和一个电容(没法老实的调皮鬼),总是不停地变方向,而LM311这个大笨蛋为了找到那个符合翻转条件的时刻,于是就糊糊涂涂的跟着来回翻,忘了自己是个比较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精廦得很,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试试吧,不试你怎么知道?
除非转行,不然总有一天,你要做这种事的,不过哪会可能就更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信号发生器。。。。。
有时就是用555做一个方波源,稳定不稳定咱不好说,但是,至少起振是没问题。
555最高可以去到500K。

另外说,用555做方波源,就是一个电容,两个电阻的事情。

网友:
我也想参与。。

网友:
论坛好热闹啊,一天没上沉到第四页了...

我知道555振荡电路很简单,但是出来的频率是多少你也不知道不是?感觉要调试的话需要的频率还是要很精确的...

刚刚又有了个点子,既然测量的原理就是测振荡频率,干脆再加个功能,做个频率计吧,还有占空比,感觉应该不复杂

单片机选型觉得就用STC就可以,1T的,做运算快一些,RAM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建议555的本意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
如果你想制造一个相对更加精确的方波源,我还有一个建议:
用非门+晶振,这个的频率稳定性绝对可以让你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欢迎欢迎!
请仔细看一下沙发贴里的 任务说明书。
请看完本帖,全面了解整个活动,再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子任务,回帖报名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这些我不是很清楚,说错了别生气哈
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都是单片机控制的,对模拟电路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在学校的话,可以找老师帮忙,实验室肯定有信号源用。

很多事情,应该试试的,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H:

555的话,精度也还是可以的,只是它的精度对外部RC的依赖性比较大。
不过因为这里的频率比较高,时间常数较小。
可以选用较小电容量,这时建议使用CBB电容。
假设以100K计算。
时间常数 10的负五次方秒(实际还有一个系数,1.1.)
假设选用10K的电阻(这个值还可以更大)
1000P。
1000P这个值不算很大,CBB电容里我能买到的最大的能去到1u。
假如电阻选的更大,那这个值还可以更小。
CBB找不到的话,还可以试一下涤纶。

网友:
关于LM311的测量电路的原理,补几个资料上来

下面是我找到的好几个相关介绍的网页。有的还是英文。
先贴上来,明早还要出去。

http://hi.baidu.com/shilongduan/ ... 15184e40f6f8435244d

http://blog.ednchina.com/tangjix/26217/post.aspx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lc/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 ... l=zh-CN%3Flid%3Flid

还好,英文的只有一个。

网友:
楼上的,

群里加我啊,

网友:
顶上去!我再想想哈,不要急不要急

网友:
我也报一下名

我领取任务二:
LM311测量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报名了心昕

网友:
最近太忙了,实在是没时间.....不过我会持续关注这里的...呵呵,大家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任务三收入囊中了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J:

所嘎,, 我记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哇呀呀,被你抢了啊,这两天正琢磨任务三呢...要不我也报一个,咱商量着来?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以几个人同时领取一个子任务的。
不过,最终每一个人都要单独完成一个子任务。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讲得好,呵呵,赞一个哈哈

网友:
我领取任务三,尝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好嘞,欢迎你啊。
同学~~
(趁还能这么称呼,,)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啊一起来啊哈哈哈,一起好办事

网友:
沉了,顶上去~~~快多来点人报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自己咋不报捏
你看人家 鑫海 多强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鼓励我啊,我会骄傲的,还是让我消停的弄吧,要不该浮躁了哈哈哈

网友:
  我先仔细看看再说吧!!

网友:
哈哈,怪我没说清楚,我要报任务三,这两天可能就会把初步的思路整理一下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基本看懂了那个电路的意思。
还焊了个实物,就是起振频率太高,一时半会不知道行不行,正在编一个频率计。

回头看到大叔说的这话,才知道大叔说的何其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哈哈,好你个小子,总算报名了,总算没白费我百般勾引

网友:
加上我自己,目前有六人报名了。

今早统计了一下,加上我自己,有六个人报名了。
真是可喜可贺。
但是,还有第四部分子任务没有人认领。
大家积极一点。
其实三极管开关电路并不复杂的,不过呵呵,需要懂三极管的直流偏置就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51的最小系统又重新焊接了一个,才弄好哈哈哈,很多东西我都忘了,还得捡捡马上就可以调试了,你说的那个用555 做信号发生器的好用么

网友:
关键是那个1n 的电容,这个电容的容量用什么方法可以测出来。或者另外搭电路也未尝不可。好像这个电容是个难点,毕竟可能很多人手里未必有测试手段。

网友:
刚才把LM311电路仿真了一下。从仿真的结果看,加上一级缓冲还是必要的。以前没用过这个片子不知道,带负载能力真的就是林黛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STC的单片机能把IO设为高阻态,这样的话对外部的带负载能力要求会不会低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前两天倒是焊了一个,不过因为频率比较高,手边没示波器,不清楚。
不过555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器件。
不过昨天发现我自己那个任务完成的部分出现了部分,还是把它修整好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这几天再仔细看,并抓紧学会用MULTISIM仿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试验焊了一个LM311的,不过是简化版的,也还没有拿去实验室找老师用示波器看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那个电路一定没问题呗?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是我确定它一定没问题,而是它和后续的部分是不会干扰的。
就算有问题,也可以单独调整,因为它对下面,也就是你的部分,它输入的是一个上百K的频率。
这跟一个稳定性有限的高频波输出没啥区别。
今天JAYCH用MULTISIM 仿真了一下,看来没什么问题。我们俩正在努力。请放心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这样啊,我现在正考虑如何做一个信号源,有时间用555搭个电路试试,不然就用另一个单片机输出个方波试试看

网友:
提个建议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电路板的实施阶段,我有个想法。这个小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振荡电路,加一个计数器(或者叫频率计)。那就在给他加点东西,一个分频电路。
就是在LM311和2051的接口那,加个转换开关,一边是LC测量(LM311);一边是频率测量(分频电路).
按照调幅收音机的短波频率不到30兆赫(广播波段)计算的话,分频比大致最多在80左右(粗略估计)。也就是两个小片子就可以了。也许还要加个放大电路(两三个9018吧)。
软件上需要可能要加个判别语句还有点子程序,如果2051的空间不够的话,那就来个89s52。反正这个MCU也不贵。
这样成本上加了几块钱左右,但是多了个功能。应该讲还是划算的。
想着LC测量,脑袋停不下来了。所以就爬起来,乱敲了一点想法。如果想法不对,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叔我想和您交流一下,我是做频率计,手头没有信号源,你说我用另一个单片机输出方波能否满足咱们的500k的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会仔细考虑,不过目前我和JAYCH还是在赶LM311的测量电路,我待会去实验室上示波器看效果。
弄完了这个再进一步考虑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现有基础上只加一个切换开关应该就能做一个上限500K的频率计,之前我也建议过这个,甚至加上占空比的测量....只是在软件上增加功能就行了,频率再高的话恐怕就得用分频器了

网友:
大家加油,我也加油,虽然你们说的我不太明白

网友:
抽空来看看,现在开始准备考研了,时间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伸手出出主意也是好的,没准你们会有更好的点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是不是抽不开时间呢?
请尽快与我联系,联系方法在短消息里

网友:
回复 网友K:

话说我也是要考研的,但是不至于现在就全力复习吧...会支撑不住的,现在主要是复习一下基础的,从暑假再开始尽全力,毕竟精力是有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如果时间上或者什么问题有困难,请尽早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弄过峰值检测电路,就是311的!!

网友:
在你的设计里,峰值大概是多少呢?或者说区间范围。比较器是要有比较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嗯,大叔说的对,你先给出个峰值范围。
我干过一票活,不过我是有最大最小的,我就用的311,做成一个迟滞比较器。
如果是检波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二极管,更省事。

网友:
要搞什么东东 还进的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