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138的10Hz噪声求解

楼主:
各位大侠,在调试前置电压放大电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10Hz左右的噪声呀,我被这个噪声弄的毫无办法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帮我看看吧。
  下面的链接是具体一点的现象:
       http://blog.ednchina.com/phoenix_EDN/1984575/message.aspx
      非常感谢!

网友:
望了解的答复 帮顶

网友:
那个波形是在直流供电时测的吗?

网友:
是的呀,供电的正负电源信号也测过了,是很干净的直线。

还有,我就是LZ,两个号而已。

网友:
楼主请你用200欧姆的电阻代替短路线,再测量一下好吗?如果推测对的话,频率会向低的频率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其实频率跟输入电阻应该关系不大,因为像上面电路直接短接的话,电阻就有200欧姆了,我们也试过将输入端两个pin脚直接断路,噪声的频率是不变的。
我现在在想这会不会是芯片自激产生的呀?

网友:
那个文档里没有等效电路,所以也只能猜测。既然像你说的那样,看来是片子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去年也用过这个片子,放大15M左右的信号,效果很好。但是说实在,没测过噪声,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很怀疑是测试环境的问题,会不会是周围设备干扰的问题,当然这只是猜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接联系ADI的应用工程师吧,技术支持的工程师,一般不是很厉害

网友:
问题有了新进展,但还有不明了了问题,具体可见那篇帖子的回复!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