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板的安装方法与板间配线

楼主:
  印制板的安装方法与板间配线的原则是:降低温升和抑制连线上引起家的干扰。
  安装和使用多块印制板时,垂直安装方法比水平安装方式的散热性能好,印制板的安装位置应躲开机箱上的通风孔。
  对于多块印制板之间的搭接线,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板与板之间的信号线越短越好。
  (2) 所有导线的绝缘应良好,防止随时间延迟而老化。
  (3) 逻辑电路的集成电路为TTL时,如果工作频率低于1MHz其配线长度不超过40cm,则可使用单股导线;配线长度超过40~90cm晨,则    应该使用特性阻抗为100~200Ω的双绞线,其中一根线与板内的信号线相连,另一线的两端与地线相连,形成干扰信号的回路;配线长度超过90~150cm,不仅应该使用双绞线,而且应该接入终端匹配负载电阻;配线长度超过150cm时,应该使用集成化的专用线路驱动器-接收器和波阻抗为50~60Ω的同轴电缆。
  (4) 由于CMOS集成芯片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出负载能力较小,不易直接与外部配线,应通过TTL缓冲器(如74LS244、74LS245)后再与长线配接。这样可提高CMOS芯片抵抗电磁干扰、静电干扰的能力,提高系统运行可靠性。(编辑:SMT加工

网友:
自己顶自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