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RT-thread中启用I2C?

楼主:
我这有一个lm3s6911的开发板,想学习一下在RT-thread中如何使用I2C。自已写了一段代码,编译通过,可是烧到芯片里后运行失败。请高手指点……

运行后打印出如下信息:

网友:
先尝试加些打印log信息跟踪程序运行状况吧。或者直至用调试器单步跟下是执行什么代码时出现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成功了。谢谢。

网友:
也请将解决问题的过程跟大家共享下吧

网友:
非常不好意思,这两天交换机坏了,一直上不去网。现在就把我的代码给大家共享一下。也请朋友们帮我指出其中的错误。

网友B:
你的程序与用不用rt-thread有关系吗?怎么感觉和裸跑一样?并没有嵌入到rt-thread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与用不用rt-thread有关系吗?怎么感觉和裸跑一样?并没有嵌入到rt-thread中?

确实没有看到注册i2c驱动对象,只是创建线程来跑,和裸跑却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