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如何学会数字电路

楼主:
如何学会学精数字电路?如何看懂数字电路图?

网友:
学习方为上策 基础要打好

网友:
从书本看起吧

网友A:
看书,看老外出的书,每一章每一节看完后,把书本上的习题都独立做一遍,加深理解。

网友:
其实不必很仔细的研究什么卡诺图、真值表、状态转移图之类的东西,找一些简单的数字电路图自己看。再找出所用芯片的datasheet仔细读读。看多了自然就回了!

网友:
相比于模式电路,数字电路简直
too easy!!!!!!!!!!

说实话,工作这么多年,基本上也还给老师了,那些74LS,
74HC,NE555
基本上没用过.这些在工作中
基本上用不到.

通常的做法是,在一个NAND
FLASH里,写代码
IF
ELSE
一大堆,,,

网友:
像上面版主说的和模拟比起来你就觉得学数字很幸福了,多看看书,细东西都在书上呢,我是看完就忘,基本上把数字书放身边,用到了就当参考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看老外出的书,每一章每一节看完后,把书本上的习题都独立做一遍,加深理解。

我是个中专生 ,在学校,老师说数字电路用不到 ,也就不讲了。对于计算题更不会做。
给个数字电路图,根本就是看不懂,不知道该怎么样分析它。
哪位大侠能做个例子,分析一下,让俺学习一下方法?

网友B:
我的定位目标不是设计,而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定位目标不是设计,而是维修

您可以随便贴一张图上来 我来帮你分析 。。。

推荐一本书 数字系统原理与应用 美国的Ronald J.Tocci 等人编写, 林涛等人翻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里面有教你如何判断最简单的电路问题  。。。

网友:
如果你懂原理,维修起来更容易

如果你不懂原理,只有瞎猜了,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