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画图形,怎么擦除上次画的痕迹

楼主:
while(1)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GrCircleDraw(&sContext,sRect.sXMax/2,sRect.sYMax/2,i);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RectFill(&sContext, &sRect);

i++;

}

我想画一个逐渐扩大的圆,用这种方法虽然能实现效果,但是屏幕会一闪一闪的,有什么其他方法解决这个,哪位大侠告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你可以在上次画图的地址上重新画一个一样的图形,但图形的颜色改了就行了。

网友:
你要画圆的话那就把上次画的地方刷成背景色

网友:
往你要清的图象写0清除了,再画下一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