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CKEDIT+qemu调试可用,谁能弄好codeblock+qemu

楼主:
谢谢shaolin的win32 演示程序,看了代码库里用arm-elf-insight调试的文件,因为win下insight不好找,测试了一下用slickedit+qemu调试,
发现只要简单设置好codesourcery的目录 然后用debug->attach debuger->gdb->attach to remove processor菜单,
在弹出框里面选择rtthread-mini2440.axf文件,设置为socket localhost:1234就可以连接上等待中的qemu开始调试了。
一切顺利。
 之后想测试一下用codeblock做IDE进行调试,设置gdb目录和在project ->property的debuger页设置remote debug选项都很好找
但是,当连接上qemu后,qemu就崩溃了,gdb也不不能关闭,一定要用任务管理器去杀死。
我看codeblock支持很多单片机的开发应用的,也许和qemu的配合有问题吧。
是否有比较厉害的可以把这个Codeblock+qemu的调试方案解决,得到一个真正开源好用的调试手段?

网友:
看不明白说的是啥?

网友:
我说的是win上代替insight的ide!
好像也还没有弄好,除了break下拉自动载入的文件,se里不知道如何打开别的文件和设置断点。

网友:
还是insight好用些吧,因为它还有gdb的命令行,所以GUI不行的时候,直接操作命令行

网友:
arm-elf-insight.exe那里有下啊?

网友:
让shaolin传一个上了吧,有绿色版的

网友:
没想到还有人在关心这贴;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netx-arm-elf-gc/files/Insight/
这里有个编译好的insight,我已经用了一些日子了,前天发现的问题就是用这个调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