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kefile的问题

楼主:
网上介绍makefile语法的文章大多讲的比较浅,可是我们往往要面临复杂的软件工程,

大家都是使用什么工具管理自己的软件工程呢?

autotools工具太麻烦,好用的makefile生成工具有哪些?

像uboot那种带menuconfig功能的makefile又是如何生成的呢?

据说eclipcs不支持多级目录的makefile管理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还是用makefile,项目文件也不是太多
生成的工具目前就知道autotools
menuconfig的makefile 是自己加入进去的吧,这个没听说过有什么工具能生成的

网友:
想做的像Uboot那样很难吗?

有好方法推荐吗?

网友:
请问在编写Makefile.am文件时,子目录下的源码要编译为.o文件供目标bin文件链接,
1.应该使用noinst_PROGRAMS还是noinst_LIBRARIES?
2.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本身是搞硬件的! 期待 专家出现……

网友:
我也是搞硬件的,汗
看来只好自己试试效果了

网友:
autotools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