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的FatFs文件系统运行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已经在LPC1114上成功移植了读写FATFS的例程,读写功能都能实现,但是长期读写的时候(差不多工作半天)就会出现
死机现象,经过查找,发现是SD卡的文件系统(文件分配表)已经损坏,经过多天的反复测试,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读写后,SD卡文件系统就会被破坏! 请教一下,已经成功移植过FatFs文件系统的朋友,知道问题所在吗!!!谢谢!

网友:
正准备着手移植FatFS,关注下

网友:
这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的硬件电路是,手搭的,还是做得板?可能是1114与SD卡的通信不可靠,受干扰,用示波器看一下,通信波形是否标准?

网友:
个人觉得不可能是FATFS是问题,好好看看自己的软件部分和硬件部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电路时做的PCB印制板,电路也很简单,只有一个串口和其他设备通讯,是9600的波特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做了一批有10个都是这样的,能写文件,差不多都能写几百K的文件,有的也可以写到1M以上;但是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写就会把SD卡的文件系统写坏;我的写一次的频率差不多500ms写一包数据(不超过100个字节);每次写完是用的f_sync(&file);更新文件,没有用关闭函数;因为要经常写;我的SPI的频率被我设置为6000000的速度;原来用的3000000的速度也是一样的会写坏SD卡

网友:
建议加上缓存

建议在自编写和读函数时判断是后文件系统块,是的话对应内存中的缓存进行操作,最后同步到SD卡上。

补充:最后同步时可以调试,如果缓存数据错了那说明是软件的问题;如果SD卡上的数据错了那检查下硬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是你打开文件的时间太长了,可能内存中是数据被破坏了,你看看能否过一段时间后关闭文件从新打开看看。

网友:
我现在也在移值FatFs  问题是 res = f_open();的返回值一直是0x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