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的485通信问题

楼主:
看了 周立功的485的程序 有几个比较疑惑的地方  恳请您帮助一下。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串口RS485例程。
**                      串口参数:UART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
**                      跳线连接:分别短接P1.7与485_TXD、P1.6与485_RXD、P1.5与485_CON,
**                                并使用RS485转232模块连接开发板与PC机串口。
**                      操作方法: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运行程序,向下位机发送8字节数据,观察接收显示窗口;
**                      现    象:串口调试软件显示下位机返回的数据,与上位机发送的一致;
**                      特别注意:需断开P1.7与TXD、P1.6与RXD的短接。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1.不就是P1.7与485_TXD、P1.6与485_RXD  这个P1.5接那个CON是什么呢??

2.附上网上找的电路图

  RS232-485和RS485转232是一个概念么?

网友:
 这个电路图和单篇鸡程序说不到一块儿吧,电路连422的方向切换都做好了,没有需要程序控制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485是采用差分方式传输,所以AB线上传输的是一个方向的信号。而232的两条线可以传输两个方向的信号,这样就必须要控制485的传输方向。上图已经把方向自动控制设计好了。如果直接控制485的话,那么P1.5就是控制485方向的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 您好,想请教您个问题。
.RS485转232模块与232转485都存在的吧。
那为什么要用RS转RS呢 直接弄485或者232不就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斑竹 我先看这方面的书  太浮躁了我 没看书 就看了网上资料和程序就问这问那 谢谢斑竹 跟您学习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S-232、422、485的区别在于电平和半双工、全双工等规格上的不同。两台成品装置若已分别拥有RS-232和RS-485接口,希望两机通信却无法直接相连的情况下,于是只好用转换器。
 诚如所言,如果是新搞单片机什么的确实没必要转换,直接设计成232或422或485接口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0的RXD和TXD引脚可以直接接232和电脑通信!

也可以接485,然后在中间加上“485转232”模块和电脑通信!

 加485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通信距离!因为232的通信距离在15米左右,如果超出15米,就该加上485芯片通信了。

 电脑串口是232电平,所以需要加上485转232。

485转232模块市场上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做!

cortex-m0专属论坛:ration.5d6d.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不吝赐教啊  懂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真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敬佩仙猫 之前在另一个论坛也老看到仙猫的给别人的帮助 谢谢 受教了  继续钻研一下 在这个论坛 您最起码给过我4次启发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 您好 因为PC机有串口 所以ZLG采用232转485的吧  现在又点迷糊了 ZLG的程序根本就没用到P1.5控制的 就开始初始化了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说法上的混淆,不少人轻率地把单片机自带的串口叫成RS232,把单片机控制的485电路说成是232转485,但其实单片机的I/O电平根本不可能符合232规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PC机后面  好像在我眼里都是232的 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知道P1。5是什么意思了吗?我是初学者,不明白如何控制485。
我用NXP官网的库程序可以实现发送,但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