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块为什么会烧掉 ?

楼主:
手机充电接口为USB口,所以自己DIY一个充电器,一端连5V电源块,一端接USB口的+ -极端(数据D+D-空置),插入手机进行充电,结果冲到一半电源块烧掉了,手机安然无恙,很不理解为什么,电源块5V 最大电流3A的 我知道一般充电器都是限流500MA的,是不是用这个电源块电流过大了?为什么会大呢。难道没有保护电路么,为什么不是手机烧掉?求达人解惑

网友:
帮顶~~  不知道你啥模块

网友:
楼主啊,能否传下原理图啊

你说我也不知道哪是哪啊?

网友:
手机内部是有保护电路的。 一般会限制电流在700mA以下, 只要外部供电模块能提供大于700mA的电流,模块是不会烧掉的。

网友:
把原理图拿上来,方便大家分析吧!
楼上说的对手机有电源保护的,我曾经就碰到过朋友把山寨手机插我电脑上,电脑USB烧了,手机还是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