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可以在高频下工作的恒流源啊

楼主:
我要做一个恒流源,在低频下可以保持恒流,可是一到高频(比如10M-100M),就不稳定了,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没?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有,这就是一种高频电源。只是不明白这是用于给什么负载供电?可以告知吗?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遇到的问题,电路构思,讲的详细一些吗?大家看不懂你的帖子如何帮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类似于squid(超导干涉仪)的负载供电。
主要是给一个可以理解为可变阻抗的器件恒定的电流,但因为这个阻抗需要工作在高频下,所以使用过几种恒流源,都不能很好的稳定。

其实后面电路部分是干什么我也不太懂,我只负责恒流源部分。现在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做一个可以在十几兆频率下保持电流恒定的恒流源(mA级)。我现在找的一些方式貌似高频下都不能太好的保持稳定。所以在此求教各位大神。。。

我现在用的是放大器构成的恒流源,我在想如果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做恒流,会不会好些?还没试。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类似于squid(超导干涉仪)的负载供电。
主要是给一个可以理解为可变阻抗的器件恒定的电流,但因为这个阻抗需要工作在高频下,所以使用过几种恒流源,都不能很好的稳定。

其实后面电路部分是干什么我也不太懂,我只负责恒流源部分。现在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做一个可以在十几兆频率下保持电流恒定的恒流源(mA级)。我现在找的一些方式貌似高频下都不能太好的保持稳定。所以在此求教各位大神。。。

我现在用的是放大器构成的恒流源,我在想如果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做恒流,会不会好些?还没试。呵呵。

网友:
因为没有涉猎过这个领域,不能妄言。提一下自己的看法是否可以理解为:
1,。恒流源的频响跟不上负载变化,因此成了变流源。
2.对负载的动态内阻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得有一个频率源,后面接电压增益级然后再接一个功率放大器---需要恒流也是在功率放大器上实现,至于电路中的阻抗匹配,电压增益等你自己考虑。建议:功率放大器可以使用有线电视传输放大器-----NXP公司有生产。上述不知对你是否有用,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您留个QQ,我想把图发给您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