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加初学者求助-关于DEBUG

楼主:
小弟初学MSP430, 请问各位达人,用IAR进行硬件仿真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保留FLASH里面原来的程序,而让开发板运行新程序,断电后恢复成原程序?我试过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但开发板不能运行新的程序? 请问这个可以实现吗?谢谢!

小弟初学,如果问题过于弱智,请见谅!

网友:
真没这么做过,但是我认为不是很好实现,首先你必须知道原来的代码是放在哪个地方(主要指在flash占用了哪一段),根据以前代码的位置你要重新定位你的新代码应该放的位置(避免覆盖了以前的代码),同时修改bootloader,这个东西正常情况下由IAR为你做了,所以你下载的时候会覆盖上一次的程序。你的修改后的bootloader要指向你新的程序,但是有个问题,你的新bootloader会覆盖旧的。我再查的看看

网友:
可以借助这个理解下430的启动过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464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