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CAN FIFO模式下的数据收发

楼主:
        自己的一点见解 希望得到坛友们指点

      CAN 在FIFO模式进行报文收发时,需对FIFO结构中除了优先级最低的所有报文对象设置标志 MSG_OBJ_FIFO(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FIFO;),以表明这在调用的报文对象在FIFO结构中且不是最后一个。

         程序中需考虑在运行时,接收和发送操作的时间先后顺序,发送FIFO须在接收FIFO接收完毕之后启动报文发送,两次发送之间。

         在单个或多个报文对象的报文收发时,每一次报文收、发过程都是由单个报文对象完成。而FIFO模式每次的报文收、发过程是由结构中所有报文对象参与。

//************发送FIFO**********************

// 为CAN控制器配置的FIFO的大小
#define CAN_FIFO_SIZE         64

// 发送字节数
unsigned long  BytesTransmit;

tCANMsgObject MsgObjectTx;

//定义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ucBufferTx[CAN_FIFO_SIZE];

// 该函数配置了发送FIFO并将数据拷贝到FIFO中
int   CANTransmitFIFO(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ize)
{
    int i;

 //配置发送报文对象
    MsgObjectTx.ulMsgID = 8;
    MsgObjectTx.ulMsgIDMask = 0;
    MsgObjectTx.ulFlags = MSG_OBJ_TX_INT_ENABLE;

    // 将8个报文对象构成一个发送FIFO
    for(i = 0; i < 8; i++)
    {

        //如果还有多于8字节的数据待发送,则用满报文形式发送8字节
        if(ulSize > 8)
        {

            MsgObjectTx.ulMsgLen = 8;
            MsgObjectTx.pucMsgData = &pucData[iIdx * 8];

                   // 设置标志 MSG_OBJ_FIFO 来表明这个报文对象为FIFO结构中的一部分,且不是FIFO的最后一个报文对象
                   MsgObjectTx.ulFlags |= MSG_OBJ_FIFO;

                    ulSize -= 8;

                    CANMessageSet(CAN0_BASE, i + 1, &MsgObjectTx, MSG_OBJ_TYPE_TX);
        }

        // 如果还是有少于8字节待发送数据,则发送剩余数据,
        // 且清除标志 MSG_OBJ_FIFO 以表明这是最后一个在FIFO中的报文对象
        else
        {
            MsgObjectTx.ulMsgLen = ulSize;
            MsgObjectTx.pucMsgData = &pucData[iIdx * 8];

            CANMessageSet(CAN0_BASE, i + 1, &MsgObjectTx, MSG_OBJ_TYPE_TX);
        }
    }
    return(0);
}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数据缓冲区
    for(j= 0; j< CAN_FIFO_SIZE; j++)
    {
        pucBufferTx[j] = j + 0x1;
    }

    //为已发送字节数变量赋初值
    BytesTransmit = 0;

    //配置发送FIFO,并启动发送
    CANTransmitFIFO(pucBufferTx, CAN_FIFO_SIZE);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等待所有的数据发送完毕
   if(BytesTransmit == CAN_FIFO_SIZE)
   {

    //复位该变量
    BytesTransmit = 0;

    //LED指示    延时长以确保接收fifo接收完毕
    ······

    //更改缓冲区中的数据
      ······

    //配置发送FIFO,并启动发送
    CANTransmitFIFO(pucBufferTx, CAN_FIFO_SIZE);
    }
    }
}

//******************接收FIFO***************

//分配给CAN控制器的FIFO的大小
#define CAN_FIFO_SIZE           64

tCANMsgObject MsgObjectRx;

//定义一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Buffer[CAN_FIFO_SIZE];

//定义接收字节数变量
unsigned long BytesRemain;

// 该函数配置接收FIFO, 且该函数只会被调用一次
int   CANReceiveFIFO(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ize)
{
    int j;

    // 配置接收报文FIFO,标识符 8,报文滤波 无,使能接收中断
    MsgObjectRx.ulMsgID = 8;
    MsgObjectRx.ulMsgIDMask = 0;
    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RX_INT_ENABLE;
    MsgObjectRx.pucMsgData = pucData;

    // 将1~8号报文对象构成一个接受FIFO
    for(j=0; j < (CAN_FIFO_SIZE / 8); j++)
    {

           //若待接收字节数超过8,则将一次接收字节数设置为8
           if(ulSize > 8)
           {

                         MsgObjectRx.ulMsgLen = 8;

                         ulSize -=8;

                          //设置标志 MSG_OBJ_FIFO 来表明这个报文对象为FIFO结构中的一部分,且不是FIFO的最后一个报文对象
                          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FIFO;

                          CANMessageSet(CAN0_BASE, j + 1, &MsgObjectRx, MSG_OBJ_TYPE_RX);

           }
           else
           {
            MsgObjectRx.ulMsgLen = ulSize;

            // 这里不设置标志 MSG_OBJ_FIFO,表明这是最后一个在FIFO中的报文对象
            CANMessageSet(CAN0_BASE, j + 1, &MsgObjectRx, MSG_OBJ_TYPE_RX);
            }
    }
    return(0);
}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复位缓冲区指针
    MsgObjectRx.pucMsgData = Buffer;

    //将待接收的数据字节总数赋给该变量
    BytesRemain = CAN_FIFO_SIZE;

    //配置接收FIFO,并启动报文接收
    CANReceiveFIFO(Buffer, CAN_FIFO_SIZE);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等待所用的数据接收完毕
                if(BytesRemain == 0)
                {

                      // 复位缓冲区指针
                      MsgObjectRx.pucMsgData = Buffer;

                      //复位该变量
                      BytesRemain = CAN_FIFO_SIZE;

                      //LED指示  延时短以确保在发送FIFO发送前接收完毕

                      ······

                 }
    }
}

基于LM3S8962  FIFO模式下报文收发例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