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流问题,(共地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
AD芯片是TLC2543,我用的是51单片机学习板,USB供5V电,我现在想做的是通过AD转化把电流值读到数码管上,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我在用我的程序测电压的时候需要共地(学习板需要和电路中的地相连)才能读得正确的值,当不共地的时候就不可以。我的程序只能转化到5V以内的电压值,超过就得分压,测电压的时候还凑合着测了。但是测电流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电压超过5V,所以电流转换为电压的方法也不好使。求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
是要共地的,TLC2543还是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怎么共地,取代电流表的电阻的两端的电压肯定大于5V

网友:
电流检测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灌电流一种是漏电流,漏电流即在地端检测,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因此输出到地接个电阻即可检测出电流大小。这样即可实现共地,不过这样的电路存在一个问题,及电阻上电压变化造成被测电路地变化的问题,在一些严格的电路中这是不允许的。另一种是灌电流检测,及在电源输入端穿入一个电阻。这样检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得出电流大小。不过这种电路就不是普通的AD可以做到的。检测灌电流一般用到的是拥有差分输入AD,或者用放大器做差分输入,在放大器输出端即可共地,方便普通AD的检测。TLC2543不具有差分输入的功能,因此我们就需要外扩一个放大器做差分输入,最简单的即时不做放大直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