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运算放大器”技术问答精粹

楼主:
转自:电子工程专辑

运放运算放大器的简称。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模块。由于早期应用于模拟计算机中,用以实现数学运算,故得名“运算放大器”,此名称一直延续至今。运放是一个从功能的角度命名的电路单元,可以由分立的器件实现,也可以实现在半导体芯片当中。现今运放的种类繁多,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的行业当中。在这里,我们整理出了《电子工程专辑》论坛的一些精华贴,希望前人的问题能帮助到遇到同样问题的你,也希望高手们能常来看看,为新进菜鸟们指点思路并提升自己的价值。

* 运放电路干扰问题

此为采用lmv324i运放构成的一个电流采样电路,AIN0-AIN2输入到DSP2407A的AD转换引脚。板子出来以后,发现采样电路很容易受干扰,在旁边打手机,用示波器看以看到采样电路中产生了一个正弦波,幅值可以达到几百毫伏,而且产生以后,关掉电话,有的板子中的干扰一直存在。

我对模拟电路不大懂,特地请教高手一下,此采样电路设计上有没有问题?干扰是不是打电话的时候引起了自激震荡?有没有办法消除干扰,提高抗干扰能力?

* 运放供电问题探讨?

双电源供电固然很好,但现实中许多时候希望是单电源供电,这就遇到问题了。 常规的解决方法是给输入信号一个偏置电压,这样信号高于0V,正负周都能被放大。如果遇到一双电源供电的电路,IN+,IN-都有相应的设计,(不是简单一信号输入,一接地,比如IN+),这时候要改成单电源供电,怎么加偏置电压?直接加一偏置电压?

* 运放电路设计问题恳请大家帮忙解答

帮忙给我看看附件的运放电路设计的几个问题,我是新手,恳请大家的帮助,谢谢大家啊。

* 关于运放的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1、为什么运放的频率响应特性有时在拐弯处会出现峰值呢?这对运放稳定性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2、为什么运放对于矩形脉冲为什么会有上冲的现象出现呢?

* 如何权衡N路模拟开关+单路运放+单路A/D OR N路运放+N路A/D ?

如题,如何权衡 N路模拟开关+单路运放+单路A/D OR N路运放+N路A/D ?

* 关于运放的零极点问题

各位大侠,我经常看到一些资料上有这样的内容。就是关于一个运放的电路,能看一眼就判断出,在那里加电容会引入零点,在其他地方地方加电容的话会引入极点。我想问一下那里有这样的资料啊。

* 峰值检波器的运放选择

我想搭接一个峰值检测器,检测10KHz~10MHz的高频信号,请问各位运放的选择和要考虑的问题,谢谢!

* 运放发烫 以及AD976采集不准确问题?

运放使用的是LM358,运放U7上电后就发烫,电路见附件所示。另外运放跟随后的电压信号当小于0.5伏时,送给AD976后,被采集的信号电平在AD 的模拟信号输入端被钳制在0.5伏,也就是当采集小于0.5伏的信号时,AD976采集不准,AD976模拟信号输入端在未接信号时就已有电平,所以对于外来的信号时,不能准确反映。

* 常用运放电路集锦

常用运放电路集锦,技术电路图资料下载(PDF)

* 求助!运放搭建三点式振荡器

使用运放LM324搭建了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但是电路不起振。

电路结构是在网上找的,但是不会设置那三个电阻的值。请各位网友帮忙看看。多谢

* 请教:运放中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流的区别?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输入失调电流是由于输入失调电压加在运放两端产生的输入偏置电流是加了偏置才会产生,两个概念比较模糊,请高手赐教

* 想采用集成运放作一个电容三点式6M正弦发生电路,用什么运放芯片?

想采用集成运放作一个电容三点式6M正弦发生电路,用什么运放芯片?频率为6----10M或者更高也好。另外,如果三点式中电感是用线圈来代替的话,通过感应线圈上方的金属来引起L改变的话,是用电容式的好还是电感式的好呢? 谢谢!!

* 有源低通滤波器的运放选用

几乎所有的有源滤波器的资料都是讲怎样设计有源滤波器中的电阻电容参数, 很少见到谈怎样选择运放. 难道在有源滤波器里运放的选择真的不重要吗? 到底怎样的运放才是适合的? 请教各位.谢了.

* 求教:运放悬空

运放接为负反馈后,将同向输入端悬空,输出会如何呢?

* 运算放大器电源问题求助?

TL084这个运放,它的PDF上标注的supply Voltage Vcc为18伏。我现在想用它,但是不晓得这个电压可不可以用低于18V的,如用12伏。我没有看懂PDF中的Note:Note是这样写的:all voltage values,except differential voltages,are with respect to the midpoint between VCC+ and vcc-.

* 关于运算放大器满功率带宽的问题

若用一个满功率带宽FPBW为1000KHz的运算放大器接成跟随器,跟随一个2000KHz的小信号正弦波,则结果一定(会、不会) 产生频率失真和一定(会、不会) 产生非线性失真。

* 请教运放的问题

1.电源端会接一个有极和无极电容,我想明白这两个的作用上的区别?2.一个datasheet里面会有许多参数,比如说运放的,那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又各是为什么呢,不考虑会有什么影响?希望有人能大概的教授一下。

* 求教一个运放放大倍数的问题

对于运算放大器,其放大倍数有没有一个限度?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小弟我设计一个二级运算放大电路放大一个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压(电流转的),要求对激光功率产生的微弱变化能检测到,电流变化0.1微安左右,不知是否可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多谢!

* 运放共振问题

大家好!我用如图一个上拉电路,运放型号为TI的TLC274,运放电源为单电源5VA,另外运放电源与地已加103的旁路电容。

不知为何,Vin与地短路时A点输出发生300K左右的振荡。我调过电阻R72至3K,另外调过反馈电容C48至101,但振荡不消失。不知如何解决。

请行家高手指点。

* 请教运放TL084之问题,十分不解

原理图估计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用在哪里的了,接传感器的,不多说。运放我画的是356,实际用的是TL084IN四运放。电路跑了两天,昨天正常,今天上午正常,刚刚就出问题了,不接输入信号,图中运放正负端电压正常为0,但变为-3.5V。前几天出现一次,我换了运放就好了;再次出现,我很不安,忘高手帮忙,感激不尽。芯片另三个运放正常。

请教单级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控制在多大较合适?

我现在用的op07,OP27等运放电路,通过反馈我都是降放大倍数控制在100(一百)左右。好像是听说单级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反而不好。

请问如果单级的放大在1000是不是合适?这种情况下如果输入端的电阻10k的话,则反馈电阻就有10000K欧姆,就是10M,也太大了吧?

* 怎样使用运算放大器

老外写的翻译资料:怎样使用运算放大器(PDF)

* 求助:运放发烫是什么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以后不一会128就烫的不行,而且发现在没有输入电流的情况下仍有输出电压!更加奇怪的是,一共做了五块板子,四块有毛病,128发烫,但有一块却运作的很好! 在网上找说是可能产生了自激振荡,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 有关运放的一个小问题

有一个问题想不通,运放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时输出为10~15V(运放工作电压为正负15V)之间漂动,用示波器观察输入端为零,这是为什么呢?

* rail-to-rail运算放大器有何特点?

所谓轨对轨(rail-to-rail)运算放大器轨对轨放大器,指的是放大器输入和输出电压摆幅非常接近或几乎等于电源电压值。

该类放大器在实际使用中有何优势呢?

* 关于运放超电源电压的使用问题

我本想利用运放做个电压减法电路, 供后面的ADC采样。但输出的电压都是高于运放电源电压的,不知道什么做,搭建的一个电路如图。测试调整过所有的电阻都不正常,请教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 一个运放的输出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然后再接回运放的一端

一个运放的输出接一个(200欧姆电阻和0.1uF的并联)然后再接回运放的-端。这样的电阻电容并联是是可以避免自激及提高稳定性及频率响应,但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以及会不会对信号的输出产生时延,还请那位大侠回答一下,还有就是容值怎么确定?

* AD采样中运放的运用

如果我用于采样的信号的电压范围正好和AD的输入电压范围相同 我是否可以不用运放直接连接?为什么要用运放来进行阻抗匹配?怎么匹配?运放怎么选择?先连接运放然后用RC滤波还是直接将运放做成有源滤波器?

* 运放波德图的困惑(增益为1,相位翻转180)?

上图为national公司LMH6702的波德图,为什么在100M以内,它的增益(gain)一直是0dB啊?0dB我这么理解,就是20log(Vout/Vin)=0,那么就是输出和输入相等了?那么就根本没有放大啊。还有怎么相位一来就滞后了180度啊?我理解一开始(频率低时)应该是0度啊。

* 运放的偏置疑问

个人理解:运放的输入偏置,就是为了给运放内部输入级的差分电路的两个三极管提供偏置电流。

疑惑: 1,运放的+端和-端都应该需要直流偏置啊,可很多电路-端接输入信号,+端直接地或串个电阻再接地。-端是由输入信号提供直流偏置吗?那+端哪,都连到地了啊?2,输入信号必须直接接到运放的+端(-端)而且其中还必须带直流成份吧?可模拟教材上的微分电路(如图),信号是通过电容接到运放的-端啊,哪里有输入的偏置?

* 单电源运放max4256的放大问题

本来打算用单电源供电的max4256做个放大,然后再做个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不想滤波器衰减太大,就先调放大电路。

做跟随器的时候,信号幅度比较大,然后想放大放大,调节电阻放大系数,反而缩小信号,并且,放大2倍和放大10倍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没变化。电路图如下,请大侠们指点。

* 一些运放用做跟随器,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

请问各位大虾,一些运放用做跟随器,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

* 集成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的输出电压

请问集成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怎样确定?和参考电压的大小有关系吗?

* 电源对可调零运放零输出的影响

请教:运放调零之后,若提供给运放的工作电压改变,对零点是否有影响?谢谢!

* 请教一个运放电路的设计问题!

我现在需要这样一个运算放大器电路:差分放大器,同相端和反相端都有信号输入,正负5V电源供电,但要求输出端不可以低于0V,我想这样设计一下,不知是否可行?一旦监测到它的输入端有负的输入,我就让它去控制一个模拟开关,强行将这个运放的输出端对地短路,不知这样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 关于运算放大器供电的问题

一般大家都注意运算放大器供电的电压要求,但最近突发奇想,想知道运算放大器对供电电流有没有要求呢?下面是某运放的手册截图,是有关其供电的,其中对供电电流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要求,是不是还要保证供电电流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以前用正负5V供电时运放总会发热,但放大效果基本与计算相符,发热是不是由于供电电流的问题呢?

* 如何用单电源运放设计1:1的电压跟随器

如题,如何设计真正的1:1的电眼跟随器?一般做出来的电压跟随器放大比例近似为1,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总有跌落,而且随着选用运放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电压跌落。

* 急,V_I变换电路中运放自激了

电路中,因为供电电压小,而驱动负载电阻阻值又大,所以,原有的LM358改成了轨对轨运放,在使用带宽1MHZ的LMC6482时没有问题,现在用上 LM6132,其带宽为10MHZ,如果测量电流是对的,但在负载电阻上的电压波形峰峰值达到几V,频率在10K~200K之间变化,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此问题

* 关于一个放大器的问题

今天我做了一个运放的放大器,为了是去检测电压,可是我在调试运算放大器MC1458P1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设定的运放的放大倍数是50,可是当我输入为10mv的时候,我得到的电源电压却为2.169v,安照理论来说,即使加上失调电压的话也只有1v,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释,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 如何确定运放的反馈电阻的阻值?

如何确定运放的反馈电阻的阻值呢?比如说 1欧:2欧 1k:2k 1m:2m 都是1:2的比例,选哪个才合适呢?

* 寻求T型电阻网路与运放的连接问题

如题,看了一些资料,自己设计电路用于小信号放大,所以选择了T型电阻网络加仪器放大器,但我想在放大器前加一阶RC滤波器构成有源低通滤波器,但看了这方面的资料产生了一个疑惑,T型电阻网络是连接在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信号由反向输入端输入,而RC滤波器的典型电路中滤波电路是接在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我现在疑惑的问题是如果我既想加T型网络又想加RC滤波器,不知这两个部分是否可以接在同一端(都接在反向端)?

* 仪表放大器与运放的区别

如题

* 请教关于运放的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的问题。

以一个比较常用的反相放大器为例:都是用反相输入端接反馈,同相输入端接参考电平,但为什么不能用同相输入端接反馈,反相输入端接参考电平?我在网上查了查都是说反相端与Vout有180度的相位差,但是在计算增益或者计算Vout的时候只有用到虚短,虚断的概念?

如果换成下面的接法有什么问题?

* 本人使用运放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欢迎交流指正

1、同相输入应用时要求有高共模抑制比。2、JFET型运放比双极型运放的失调电压温漂大。3、有失调电压调零功能的运放要慎用,调节端的接发和布线如果没有讲究,反而使失调更大,尤其是失调温漂...

* 请教关于双运放恒流源原理

请教爽运放恒流院原理,希望能详细点,能附图好!!先谢啦!

* 运放的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

如题,搭建电路的时候,该怎样决定是用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呢?

还有,稳压电源有三个接头:V-,GND,V+.单电源的时候是接V+和GND还是接V+和V-?我用万用表测量V+和GND之间的电压,显示是0.所以考虑,是不是单电源的时候是接V+和V-,双电源的时候则是正电源一极接V+和V-,负电源一极接V-和V+?

* 反馈电阻为二极管的运放

图中运放,功能是实现让高电平通过并放大,滤除负电平.我的理解:当正脉冲到来时,D3导通,根据运放虚短的条件,UB约为-0.7V,由于隔离电阻R的存在,A点依然为与输入正脉冲等幅的正脉冲,送入U2B并放大.当负脉冲到来时,D3截止,运放类似比较器,此时UB为最大值接近正电源的正脉冲,此时D2导通,由于A点此时为负脉冲,所以UB被钳位在UA+0.7V.我不解:负脉冲不是没被滤掉吗?

* A/D前阻抗匹配的射级跟随器运放选择问题

用的是DSP片上自带A/D,前面依然需要做一个阻抗匹配,采用传统的射级跟随电路隔离的方法,阻抗匹配大致56欧(根据TI手册和A/D采样频率选取)请问采用常用的运放,比如LM358这种是否能满足要求,在LM358DATASHEET上始终找不到输出阻抗与频率的关系图。

* 运放的输出电流和什么有关?

运放的输出电流和什么有关!另外,短路电流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一般情况下不同的电源电压这个值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 请教微电流运放电路的调零问题

我用OPA129搭建了一个微电流测量电路(I/V转换电路),是不是需要调零?很多朋友的帖子上都是这么做的。

请问调零的时候是直接将输入端接地,(不用串一个电阻吗?),然后用示波器测运放的输出端,直到输出为零为止吗?

* 一个运放的输出接一个电阻和电容的并联(电压跟随器)

一个运放的输出接一个(200欧姆电阻和0.1uF的并联)然后再接回运放的+端。这样的电阻电容并联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

有人认为电阻是缓冲电阻电容是加速电容。有人认为电阻是偏置电压,电容是减少负反馈的。究竟是什么回事?

* 求助:VI转换电路中运放发热

需要实现的目的是0~3.3V到4~20MA转换。原理图如下。在面包板上已经搭过了,在Iout端接一个470欧的负载电阻,P5端输入1V电压,补偿电压取-0.825V。此时三极管集电极电压约为11V,发射极电压约为4V,运放输出约为5V。测量其电压,发现能够实现VI转换功能。但是在pcb板上,运放输出只有1V左右,运放的2 3脚的输入也只有零点几伏。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为12V,发射极电压几乎为0! 并且过一段时间后,运放就开始发热。不过还没有到烫手的程度。pcb图也贴上来了,一张图容不下,用了两张。大家多给意见!

* 请教一下斩波运放~~

我用到一个运放,LM2904的,它貌似是个斩波运放,帮忙解释下斩波运放的大概原理,与其他运放用什么不同之处,斩波有什么好处,是限制了运放的输出吧?

* 运放 的滤波部分 截止频率的计算公式?

据有经验的介绍,有一种工具书之类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滤波电路查其截止频率计算公式,那位高手知道,能否推荐?

* 微分电路的运放

我现在要利用运放做一个微分电路,输入信号是1KHZ的正弦波,幅值大概在5v左右,运放有很多,请问有谁知道哪款运放比较合适?比较急!!!

* 运放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中信号的相位问题~

是不是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都会对信号的相位产生影响改变信号相位~两个设计参数完全一样的低通滤波电路实际中对信号相位的影响是不是也是有差异的?跪求啊~问题真是层出不穷啊~

* 前级运放后加二阶低通滤波后还有必要加一阶低通滤波了吗

我的前级运放是电流转电压的运用,输出信号进入二阶低通滤波电路,之后,朋友说,出来信号是反相的,再加一个反相器,同时输入信号端再可滤波,这里加的是一阶滤波行吗 ?若是这个一阶滤波截止频率大于前面的二阶低通滤波,这还有用吗?

* 如何根据输入信号来选择运放呢?

一直不太明白:如何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和所要放大的倍数来选择合适的运放,比如我输入的是一个频率为7.5MHz的正弦信号,峰峰值为20mV,希望被放大为峰峰值为1V的正弦信号,那么确定所需合适放大器的-3dB带宽呢?还有,是否需要考虑输入输出轨到轨道问题呢?请大家讨论!

* 关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反相运算电路问题

条件:运放为单正电源供电,输入为负直流电压。问题:可否实现反相运算?第一次提问,谢谢各位大侠!

* 同向运放电路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下面这个同向放大电路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什么隐患?输入是个电流源.

* 问一个运放的问题(反向比例放大)

在反向比例放大电路中: A:在同相端会接一个电阻到地( R5=R3||R4 ) B:在同相端直接接地请问图中A和B的区别是什么? A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个什么会有 R5=R3||R4 这个要求?从何推导出来?

* 请问关于运放概念的理解

我在一些资料中了解到有 operation amplifier 和 power amplifier 两种运放,不知有什么区别,使用上有什么不同,谢谢!!

* 集成运放的输入输出

请问,集成运放为什么是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的差动放大电路?最好能给点比较通俗易懂的解释。

* 单电源运放产生锯齿波问题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个麻烦的事情,产品中要产生0-3V 周期5s的锯齿播。可采用的是6V电源,用运放产生的话多要用到正负电源,不知道采用单电源运放是否可以产生可靠的要求锯齿波?谢谢!!

* 用运放放大直流信号的疑问

在放大电路的输出端引入一个越2V的直流电压。搞不清是从哪里来的,即使输入端没有有效信号输出端也有!请高手指导!

* 集成运放是否自激振荡如何判断?

我知道可以通过自激振荡的条件来判断,假如给给你一个集成运放搭的电路,要判断是否会自激振荡,是不是就要算出基本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和反馈系数F,还要相位角度的计算,可相位角度是怎么算的,有没有经验性的判断方法,谢谢各位了。

* 关于运放电源去耦电容组中大电容的选择

一般厂家给的运放电源去耦电容组由一个有极性的大电容(如:10uf)和一个小电容组成,请问这个极性的大电容能否用同样容量的陶瓷电容代替呢?

* 10uf的独石电容可以代替同样规格的钽电容用于运放电源去耦吗

请教:10uf的独石电容可以代替同样规格的钽电容用于运放电源去耦吗?运放工作在+5V,10uf的独石电容选用0805封装,X7R材质

* 多极运放中的电流问题

大家好,有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想咨询下大家:由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组成的多级放大电路,供电后有电流逐渐增大的现象,而且漂的幅度会随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增大,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运放带宽问题

本人对运放带宽不太清楚。比如op27的增益带宽为8MHZ,是不是指的是单位增益带宽,即放大倍数为1时的带宽为8MHZ。另外op27的转换率为2.8V/us,那么运放在放大1000倍时的—3db带宽怎么计算?谢谢指教

* 运放如果出现输入信号饱和,输出和输入出现什么关系啊?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 运放增益随温度升高减小该如何解决

运放增益会不会随温度上升而减小?我在做超声测距。MC33172放大信号的,常温时探测距离在1.5m,高温85摄氏度时,就只有90cm了。传感器温度上升影响测试距离变化很小,遂怀疑运放增益随温度变化。

* 请教:大家推荐一个双运放吧

最近要做积分器,不知道有什么高精度的双运放,失调电压、失调电流比较小的,谢谢了

* 运放同相端接的电阻超过10K为什么会引起振荡

我在运放同相端接50K电阻,放大倍数为200的同相放大器.输出有1V的振荡.有些书上说同相端接50K电阻会由于运放的输入电容而引起振荡,说极点在单位增益频率附近.我不明白同相端并不在反馈的路径中,为什么会引起振荡.所说的运放的输入电容是指同相端呢还是反相端的?

* 电流反馈型运放

谁能给我一点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知识和应用知识?

* 请教:信号过运放后出现过冲

本人在使用高速DA输出方波并经运放放大以后,信号出现明显的过冲(信号过冲后出现振荡),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否是由于运放的带宽不够引起的?

* 运放的功耗估算问题

看到很多DATASHEET 上评价一款运放的功耗的高低主要是按Iq(静态电流)来的,各位大侠,怎么从一个DATASHEET中估算出运放的功耗呢?供电电流的大小不止与Power supply 的静态电流Iq有关吧?

* 请教:信号过运放后出现过冲

本人在使用高速DA输出方波并经运放放大以后,信号出现明显的过冲(信号过冲后出现振荡),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否是由于运放的带宽不够引起的?

* 推荐网友 gybbh 关于运放参数的解释

以下是转贴网友 gybbh 的一个回帖, 感觉不错, 欢迎学习讨论.

运放的指标:

1、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vd:

运放在没有外部反馈作用时的差模直流电压增益称为开环差模电压增益,它是决定运放电路运算精度的重要因素,

定义为运放开环是的输出电压与差模输入电压之比,即:Avd=Vod/Vid

也可用分贝表示为:20×lg(Avd)=20×lg(Vod/Vid)

对于一般运放,Avd在(80~120)dB之间,高精度的运放Avd可达(120~140)dB.......

* 求助: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怎么调零??

我想用OPA234 做一个4倍运放,对直流电压0—5V线性增大到0—20V。

用单电源时怎么调零?还有我应该要用多少V的电压供电啊?

* 问一个运放的问题(反向比例放大)

在反向比例放大电路中: A:在同相端会接一个电阻到地( R5=R3||R4 ) B:在同相端直接接地请问图中A和B的区别是什么? A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个什么会有 R5=R3||R4 这个要求?从何推导出来?

* 请问关于运放概念的理解

我在一些资料中了解到有 operation amplifier 和 power amplifier 两种运放,不知有什么区别,使用上有什么不同,谢谢!!

* 集成运放的输入输出

请问,集成运放为什么是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的差动放大电路?最好能给点比较通俗易懂的解释。

* 单电源运放产生锯齿波问题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个麻烦的事情,产品中要产生0-3V 周期5s的锯齿播。可采用的是6V电源,用运放产生的话多要用到正负电源,不知道采用单电源运放是否可以产生可靠的要求锯齿波?谢谢!!

* 用运放放大直流信号的疑问

在放大电路的输出端引入一个越2V的直流电压。搞不清是从哪里来的,即使输入端没有有效信号输出端也有!请高手指导!

* 集成运放是否自激振荡如何判断?

我知道可以通过自激振荡的条件来判断,假如给给你一个集成运放搭的电路,要判断是否会自激振荡,是不是就要算出基本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和反馈系数F,还要相位角度的计算,可相位角度是怎么算的,有没有经验性的判断方法,谢谢各位了。

* 关于运放电源去耦电容组中大电容的选择

一般厂家给的运放电源去耦电容组由一个有极性的大电容(如:10uf)和一个小电容组成,请问这个极性的大电容能否用同样容量的陶瓷电容代替呢?

* 10uf的独石电容可以代替同样规格的钽电容用于运放电源去耦吗

请教:10uf的独石电容可以代替同样规格的钽电容用于运放电源去耦吗?运放工作在+5V,10uf的独石电容选用0805封装,X7R材质

* 多极运放中的电流问题

大家好,有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想咨询下大家:由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组成的多级放大电路,供电后有电流逐渐增大的现象,而且漂的幅度会随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增大,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运放带宽问题

本人对运放带宽不太清楚。比如op27的增益带宽为8MHZ,是不是指的是单位增益带宽,即放大倍数为1时的带宽为8MHZ。另外op27的转换率为2.8V/us,那么运放在放大1000倍时的—3db带宽怎么计算?谢谢指教

* 运放如果出现输入信号饱和,输出和输入出现什么关系啊?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 运放增益随温度升高减小该如何解决

运放增益会不会随温度上升而减小?我在做超声测距。MC33172放大信号的,常温时探测距离在1.5m,高温85摄氏度时,就只有90cm了。传感器温度上升影响测试距离变化很小,遂怀疑运放增益随温度变化。

* 请教:大家推荐一个双运放吧

最近要做积分器,不知道有什么高精度的双运放,失调电压、失调电流比较小的,谢谢了

* 运放同相端接的电阻超过10K为什么会引起振荡

我在运放同相端接50K电阻,放大倍数为200的同相放大器.输出有1V的振荡.有些书上说同相端接50K电阻会由于运放的输入电容而引起振荡,说极点在单位增益频率附近.我不明白同相端并不在反馈的路径中,为什么会引起振荡.所说的运放的输入电容是指同相端呢还是反相端的?

* 电流反馈型运放

谁能给我一点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知识和应用知识?

* 请教:信号过运放后出现过冲

本人在使用高速DA输出方波并经运放放大以后,信号出现明显的过冲(信号过冲后出现振荡),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否是由于运放的带宽不够引起的?

* 运放的功耗估算问题

看到很多DATASHEET 上评价一款运放的功耗的高低主要是按Iq(静态电流)来的,各位大侠,怎么从一个DATASHEET中估算出运放的功耗呢?供电电流的大小不止与Power supply 的静态电流Iq有关吧?

* 请教:信号过运放后出现过冲

本人在使用高速DA输出方波并经运放放大以后,信号出现明显的过冲(信号过冲后出现振荡),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否是由于运放的带宽不够引起的?

* 推荐网友 gybbh 关于运放参数的解释

以下是转贴网友 gybbh 的一个回帖, 感觉不错, 欢迎学习讨论.

运放的指标:

1、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vd:

运放在没有外部反馈作用时的差模直流电压增益称为开环差模电压增益,它是决定运放电路运算精度的重要因素,

定义为运放开环是的输出电压与差模输入电压之比,即:Avd=Vod/Vid

也可用分贝表示为:20×lg(Avd)=20×lg(Vod/Vid)

对于一般运放,Avd在(80~120)dB之间,高精度的运放Avd可达(120~140)dB.......

* 求助: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怎么调零??

我想用OPA234 做一个4倍运放,对直流电压0—5V线性增大到0—20V。

用单电源时怎么调零?还有我应该要用多少V的电压供电啊?

网友:
这么多,我给你一资料吧!

   你可以参考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