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的加法乘法

楼主:
    加减乘,在fpga设计中,使用verilog hdl语言来描述,简单的很,直接就是+、-、*,没有任何疑问,但是计算过程中的信号的位宽,却值得认真揣摩。

    数学运算,必然涉及到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的区别,因此在写hdl代码时,必须明确参与运算的信号是否是有符号数。建议:参与运算的符号要么都是有符号数,要么都是无符号数,不建议使用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进行数学运算,如果在参与运算的两个信号一个是有符号数,而另外一个是无符号数的话,建议把无符号数扩展一位,将其转换成有符号数来进行处理。
    无符号数扩展成有符号数的方法(以verilog为例):
    input [7:0] data;
    wire  [8:0] data_r;
    assign data_r = {data[7],data};

    加法运算中的位宽处理:
    input [7:0] data_a;
    input [7:0] data_b;
    output [8:0] data_x;
    wire [8:0] data_x;
    assign data_x = data_a + data_b;
    如上面的代码,在做加法运算的时候,建议:
    1、加法运算符两边的信号,位宽一致;
    2、加法运算符两边的信号,要么都是有符号数,要么都是无符号数;
    2、考虑到加法可能产生进位,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多1bit即可。

    乘法运算中的位宽处理:
    1. 两个无符号数相乘
    input [7:0] data_a;
    input [4:0] data_b;
    output [12:0] data_x;
    wire   [12:0] data_x;
    assign data_x = data_a * data_b;
    两个无符号数相乘,输出信号位宽直接定义成两个输入信号位宽之和即可。

    2. 两个有符号数相乘
    reg signed [7:0] data_a;
    reg signed [4:0] data_b;
    output [12:0] data_x;
    wire signed  [11:0] data_x;
    assign data_x = data_a * data_b;
    两个有符号数相乘,考虑到符号位可以合并成一位,输出信号位宽定义成两个输入信号位宽之和-1即可。

    3. 平方运算
    如果输入信号是无符号数,则输出信号位宽等于输入信号位宽2倍;
    如果输入信号是有符号数,则输出信号位宽等于输入信号位宽2倍-2

    上述这些都是些基本概念,自己总结一下,备忘。。。

网友:
不错!设计中的基本常识,收下!

网友A:
总结不错!如果能把两个有符号数相乘,不使用signed来表示,把代码写出来,会有更深的认识的。

网友:
等待后面文章继续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不错!如果能把两个有符号数相乘,不使用signed来表示,把代码写出来,会有更深的认识的。

楼上说的是 呵呵

网友:
还要注意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移位, << 和 >> 是逻辑的,<<< 和 >>>是算术的

网友:
位宽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
移位前后位宽应该没有改变,
如定义reg signed [7:0] x;
x >>> 1相当于 { x[7],  x[6:1] };
而x >> 1相当于 { 1'b0,  x[6:1] };

如定义reg  [7:0] x;
x >>> 1相当于 {1‘b0  x[6:1] };
而x >> 1也相当于 { 1'b0,  x[6:1] };

C语言中移位是根据是否是有符号数来决定的,有符号数都为算术移位,无符号术都为逻辑移位,verilog和C语言这里不同,应该注意一下

网友:
如果能实现有符号补码乘法器,对这个乘法器的原理有很深刻的认识。

网友:
学习了,基础知识很重要呀

网友:
有符号的数的乘法,能否深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为什么您这儿向右移位之后寄存器由八位变成七位了,然后>>>是什么符号能解释一下吗?我是新手,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