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整流桥一个电容,竟然使我无缘无故的奇怪了2天

楼主:
怎么描述呢?我还真是......图在下面.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用的AC220V50HZ整流,滤波.一直是这么用的.可是前几天忽然上位机提示欠压报警.测试输出电压256V.换了整流桥和电容,电压还是256V.我叫来了我们公司的另外几位工程师,他们也纷纷换了整流桥和电容,以及万用表.结果还是256V!       AC输入端电压225-233V之间.一天时间过去了,没解决.第二天,早上我先测了一下.输入AC225V,整流输出298V.上位机提示正常.我向其他工程师报告正常,可是就在我们面前,一瞬间,上位机提示欠压报警!分别换了几个万用表.输出电压还是256V!我们从库房拿来若干整流桥和电容.临时搭焊了几个整流电路,无一例外,输入AC225V,输出DC256V!又是一天过去了.没有结果.第三天一切恢复正常.输出电压298V以上.上位机提示正常.......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前两天到低是什么原因!

什么叫做根号2?

什么叫做根号2?

网友:
注意检查负载

在电压下降时,请注意检查负载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您检查一下供电电路,类似的事情我也遇到过。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用测电笔也正常。但是这个回路的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没办法只好从配电盘开始检查线路,结果最终发现有个接头接触不良,是因为这个接头一边是铜线,一边是铝线。因为电化学反应已经有白色的绝缘层产生。相当于线路里串联进了一个大电阻。但是这类故障,仅发生过一次,四个人一天半的时间才排除。

网友A:
输出负载太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负载太轻了.

哈哈哈哈哈!!!!楼上果然高手!!!哈哈哈哈!!!好一个"输出负载轻"!哈哈哈哈!!!好好好.不错不错!!哈哈哈哈.....

网友:
什么事都可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