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测量小工具-----一,原理篇

楼主:
6.4.1  矩形波振荡电路

1.用电压比较器构成的矩形波振荡电路

用电压比较器构成的矩形波振荡电路如图6.4.1所示,它是在迟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

器)的基础上加上RTCT定时电路所组成。

6.4.1  电压比较器构成的矩形波振荡电路

1)工作原理

当接通电源时,运放输出级工作在饱和限幅状态,输出电压u0等于+UZ-UZ纯属偶然。为了便于分析,假设u0=+UZ,在此条件下,可写出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u+的数值并记为U+

                                     6.4.1

由于u0为正电压,于是将经RT对电容CT进行充电,使CT两端电压按指数规律上升。忽略运放反向输入端电流,可写出充电时间常数t1»RT·CT

当电容电压uc升高并经过同相端参考电压U+时,比较器发生翻转,输出u0产生负跳变,使u0=-UZ。受输出电压的影响,此时u+也将产生负跳变,其值记作U-,即

                                     6.4.2

u0跳变瞬间,由于电容CT两端电压不能突变,uc将保持原有数值,此后CTRT放电并反向充电,uc按指数规律下降,时间常数 。当uC下降并经过同相端参考电压U-时,比较器又一次发生翻转,回到u0=+UZ状态,至此电路完成一个周期的振荡,并在此后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一过程,产生出稳定的振荡波形。振荡过程中输出电压u0和电容两端电压uc的波形如图6.4.2所示,由于电容充放电时间常数相同,故输出电压u0为方波。

6.4.2  u0uc输出波形

2)振荡频率

上列电路的振荡频率与电容CT的充放电过程密切相关,而uC的变化规律仍由(6.3.5)式描述,代入uc(0+)=U-uc(¥)=+UZ ,可得

                       6.4.3

从图6.4.2波形上可知,当 时,应有 ,于是可得

由此解出:                      6.4.4

振荡频率为

                               6.4.5

改变充放电回路的时间常数CTRT以及迟滞比较器的电阻R1R2,就可调节矩形波的振荡频率。一般用改变电容来进行频率粗调,改变电阻进行频率细调。稳压管UZ的大小决定矩形波的输出幅度。

通常将矩形波输出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与振荡周期的比定义为占空比,而图6.4.2中输出电压u0的波形是正负半周对称,因此占空比等于50%。如果希望产生占空比能够调节的矩形波,则可以通过改变图6.4.1中充放电的时间常数来实现,具体电路如图6.4.3所示,充电回路u0®R'W®D1® RT ®CT®地;放电回路地®CT®RT®D2®R"W®u0,改变RW滑动端的位置就可方便地调节矩形波的占空比。

6.4.3  占空比可调的矩形波振荡电路

上述矩形波电路的频率取值范围,在高端主要受运放上升速率SR的限制,低端则主要受运放偏置电流和噪声的限制,一般为几赫~几百千赫,允许输出波形失真较大时可达1MHz左右。电容CT取值范围一般为100mF10PF,振荡频率较低时,CT可采用电解电容或钽电容,考虑到电解电容极性制约,可将CT的接地端改接负电源。面向低频振荡的运放有mA741LM301LF356等,振荡频率较高时,宜采用专用集成比较器。

6.4.4是采用集成比较器LM311组成的单电源矩形波产生电路。其输出波形幅度与所用电源电压相同。与以往电路不同之处在于加了电阻R3,其作用是将原来以零电平为基线的振荡波形移到以 VCC为基线。由于电路采用单电源供电,为与数字器件使用同一电源创造了条件。

6.4.4  集成比较器组成的单电源矩形波发生器

    2.用555定时器构成的矩形波振荡电路

如图6.4.5(a)所示,555定时器被连接成一个矩形波产生电路。

1)工作原理

   当输出是高电平时,电容C通过R1R2电阻充电,充电时间常数t1=R1+R2C,此时uc上升到 时,定时器内A1比较器动作,使触发器翻转,输出u0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电容C停止充电;然后,电容C通过R2和放电管T开始放电,忽略放电管的饱和电阻,放电时间常数t2»R2·C,电容电压uc按指数规律下降,趋向0V,当uc下降到 时,A2比较器动作,使触发器再次翻转,输出u0由低又跳变为高电

平,电容中止放电,T截止,C又开始充电。以后,电路重复上述过程,来回振荡,其输出波形如图6.4.5(b)所示。

6.4.5  555定时器构成的矩形波振荡电路

2)振荡频率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uc 充电到 的时间仍根据(6.3.5)式确定,代入t=T1t=t1uc(¥)=VCCuc(0+)= ucT1= 各值,可得:

T1=0.69(R1+R2)C

同理,uc放电从 的时间T2,仍通过代入t=T2t=t2uc(¥)=0uc(0+)= ucT2= 各值,可得:

T2=0.69R2C

因此信号的振荡周期T=T1+T2=0.69(R1+R2)C,由此振荡频率

                                    6.4.6

改变R1R2C的数值,即可改变矩形波的频率。该波形的占空比为 ,调节R1R2参数即可调整波形的占空比。由于输出矩形波中除基波外,还包括许多高次谐波分量,因此该振荡器又被称为多谐振荡器。

来源:http://edept.seu.edu.cn/Ecircuit/textbook/0604.htm

网友:
我可真是看晕了...
这是振荡器的资料 ,还是什么?

网友:
用单片机的pwm就行了吧

网友:
貌似是测量电路的原理吧,测量电路不是不同的电容/电感对应不同的频率么

确实有点多,晚上慢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心昕这是什么情况啊,和你的是一起的吗???

网友:
楼上的,什么是不是一起的啊,

当然是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是这样。
LZ呢,为了激励大家的热情,之前跟我还有琳子姐说了,说他自己一个人先做,然后呢他会逐步逐步展示他的DIY过程,这也是对我们的启迪和鼓舞作用。
总要有人开个好头是吧。
就是麻烦了他,他工作挺忙的。我们都得谢谢了他。

不过他发的这个资料,我是有点儿看不太懂。
上边那个还跟那个LM311有点像,是一个LC振荡器。
但后面那个555,就有点看不懂了。
还真没试过用电感加在555里,用的很少,主要是阻容。
大概是没怎么用过电感,所以我们期待 LZ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
要是能用555,那就更简便了,而且成本更低了。
一块LM311我买要2,3快,555最多5毛到一块,而且更容易操作,不用像LM311一样虚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耶,难得看见你,LZ你回来了?需要聊聊么?

网友:
主要是看6.4.4那部分

还有公式那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是这样啊,明白了,哈哈哈那就一起顶顶楼主吧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把我弄糊涂了楼主哈哈哈,现在清晰了哈哈哈,别介意啊

网友:
呵呵 这个可能是我中间人的作用没有说明:
tagetage看到论坛里的活动,是期望参与进来的。
考虑到咱们的群组里大多数是初学者,也在摸索一些DIY活动的组织方法,tagetage说自己可以先做个,于是我们就商量好:由tagetage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现场直播,即他每行动一部分,就在网上讲相关的信息发布出来,这样咱们可以围绕tagetage的制作进行原理分析与讨论,等到tagetage做完,咱们的分析与讨论也基本做完,围绕咱们最终的分析与讨论,咱们再开始动手制作。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

网友:
都怪我,没说。
昨天已经跟 灰太郎同学打过招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