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调试心得。。。

楼主:
1.一直以为STC单片机是复位后就能下载程序的,板子做回来才发现STC的是每次上电后才可以下载程序。这样的话板子上的PL2303就要先通电,然后再给STC通电。

待解决的问题:
    系统中只有一个51最小系统,很奇怪的是USB 5v插上去后居然降到了4.3v。按道理51的功率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啊?

网友:
也许还是你计算机的USB供电不好呢

网友:
板子哪把电压拉低了 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 供电话说一直是不稳定的

网友:
STC 那个官方下载软件是下载,上电复位冷启动! 点下载后,再给系统上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当初我是这么干的。
下载线,你的PL2303说的是下载线吧。我从下载线上引电源到STC的VCC脚,中间加了一个带锁的机械开关,这样我下载的时候,直接按一下按键就OK了。

至于那个拉底电压的事情。
STC平常状态下,也就是不计外部器件耗电,在2到7毫安之间。
5V拉到4.3V,这说明这电流拉得相当厉害,因为平常状态下,假如没特别的驱动要求USB放电,它一般是100毫安,当然,机箱后面那几位例外,这也就是为啥有时候一个USB设备插上后没反应,插到后面就行了。
能把100毫安的负载能力拉到4。3V,这有些短路,好好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