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为什么0805的那个封装焊盘是红色呢  就是放在了TOP层,其他的绝大多数焊盘都是在MULTI层的呢?这是为什么呢?

在TOP层的话 如果在BOTTOM层画线应该连不上那个焊盘吧

网友:
想了想 或许可能是贴片的电阻之类的 所以放在顶层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已經將答案說出來了

放在頂層的是紅色, 底層的是藍色
如果是DIP 之類的元件, 雙面都要有焊盤的就將 Layer 設成 Multi, 否則就只要設定 Top 或是 Bottom

网友:
你的0805封装是一个贴装元件,不在top layer就是在bottom layer,总之在表面(你不埋电容,电阻等),而你的孔状的焊盘(过孔)穿过了两层,所以是mult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后来自己看了下 发现是在顶层 后来想了想 贴片好像就是这样  比如这种贴片 那我再底层连线 就毫无意义了吧

网友:
这种贴片 底层要连线的话 应该都是通过过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是高手 可以不回 不用回一个汗 谢谢

网友:
MULTI层的一般是直插元件,他是顶层和底层通的。

贴片元件只能放在顶层或者是底层,就是你上面说的是红色的。
放在底层就是蓝色了。

如果要连接顶层和底层就用过孔了。